[电源] 本地熟客送个锈毁的4845充电器修复+20190806

楼主(2019-08-11):
20190806
    早上照旧起床忙饭,到点上班,今天也算凉快,

    一路骑行,来门市无活,翻昨天到的那些灯珠挨个测试一下,看点亮后大体颜色,

    又挨个试试那些恒流源,好家伙,这次给的恒流源大部分都是高压输出,

    100V的-180V的算大多数,个别4V,22V,26V的,

    还有几个输出高达310V,带灯泡都正常亮的

    (怀疑是不是坏的,但是听收音机也在不断变化着震荡,这种反正我不敢直接上,上哪烧到哪。

    还挑出大概七八个坏的,暂时没法修,扔一边吧,

    本人也算折腾LED有几年了,这不知道参数的恒流源怎么测出参数来啊。

   (别告诉我看芯片,根据芯片资料和取样电阻算去!嘿嘿嘿)

    折腾完,又没事了,唉,我想有事干,不想一天天干坐着,可TM一个人不来,你有嘛脾气。

    2019年8月6日09:27:12

    10.20来个小伙红色车子充电,问了一下一块钱十分钟就说充着吧,就跑了,

    我冲了10分钟就收了线,到10.40左右又来,问冲了多少,我说10分钟啊,

    他说太少,怕回不去了,接着冲吧,

    于是,我又开始充半小时的。后来又加了十分钟,

    11.38前后来取,收他5¥,网付。

    中午回家,下午4点回,无活,玩。

楼主:
   这是之前0805提到的本地干马桥的那哥们送我的一个严重锈蚀的充电器,4845的,可惜次级被水泡过,锈断了很多件,所以,我一说这个没必要修了,只能拆件了,他直接送给我了,这人不错,之前好像也送过一个充电器,也让我修好了。

    没事了想修修,于是,拆开看看,先把两半壳子拆开清理一下,很好,倍儿干净,又开始拾掇里边板子,能擦尽量擦啦刷,看着模样,就知道当时拒绝修是对的,太惨了,拆那些锈得严重的件,测,基本上拆一个坏一个,有的断腿,有的只是外观锈,但是测不通了,根据经验连看色环蒙,终于将这边的电阻们都换了一遍,基本上搞定,然后试试通电,着了,有门。

   2个防反接二极管下面的电阻我选用20K的,大体属于输出电容泄放电阻。挨着红LED的电阻根据经验选择5k6的,而它旁边那个电阻粽黑黑红黑,选择10k的,挨着变色灯的那个电阻因为腿锈断了,更换并测量为47K,换新

    初级那边比较恶心,3842旁边飞线搭桥,非常混乱,不忍直视(视频里边更清楚些,不知道照片里边如何,因为视频是修复后的,已经擦干净了板子,比这个好看多了)

    通电测试,无反应,电容存高压,不启动,收音机听无起振声音,拆变压器无故障,检查变压器下面藏的150K+串几十欧电阻都正常,于是,怀疑3842,测其567之间都击穿,更换3842后,一切正常

    因为负载不够大,所以,想测转灯,得拆掉一个次级取样0.1电阻,果然,拆掉一个后,测试正常,55-58V之间,修复成功。

网友A:
叙利亚过来的充电器。

网友B:
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卧槽!这你也修……本人表示看着都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卧槽!这你也修……本人表示看着都蛋疼 ...

纯属吃饱没事干,打发时间折腾的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0805提到的本地干马桥的那哥们送我的一个严重锈蚀的充电器,4845的,可惜次级被水泡过,锈断了 ...

管子20n60??

网友D:
出土文物修到能充新卖,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叙利亚过来的充电器。

呵呵哈哈哈,空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卧槽!这你也修……本人表示看着都蛋疼 ...

呵呵哈哈哈,修好了好歹是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属吃饱没事干,打发时间折腾的

这话靠谱哈哈哈

楼主:
别糟践人家伊拉克,那边全是沙子,没啥水啊,哈哈哈

楼主:
是滴,不然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土文物修到能充新卖,服了

呵呵哈哈哈,留着吧,哪怕自己的电车临时快充一下呢

网友E:
指导下,用收音机怎么听起振?

网友:
大文豪出手果然零舍不同阿

网友:
前天一个不着的充电器进过水 直接让他换新的 后来拆开看了有两片地方都锈了就扔了  现在很多都用铁家伙不锈才怪  就是修了也会留隐患 要是都用铜引脚 不会锈 基本上都不会有毛病 晾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指导下,用收音机怎么听起振?

同求收音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