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周末DIY,共田GT532S随身风扇加装电量显示

楼主(2019-08-11):
最怕热了,家里小风扇一堆,随身风扇最常用的就是GT532S,原因就是扇叶直径大,6寸风扇吹起来比哪些小直径风扇爽多了。该风扇上两节18650电池,除了风扇功能还支持充电宝功能,5V2A输出。缺点是不支持电量显示,不过大多随身风扇都不支持,于是自己改吧。
淘宝买东西的时候顺便买了一个0.26寸数码管电压显示模块,测试范围0-100V(但如果自身供电测试的话测量范围是4-30V,但是我自己测试3.65V以上都可以用),有可调电阻自己校准。校准后和万用表比误差就很小了。刚好有安装位置,再拿一片洞洞板卡在里面,热熔胶都不用。
不要它一直显示电量,所以就需要开关,我不想另外打孔加开关,于是就用水银开关,如果只安装一个水银开关,那么风扇立起来倒是没有问题,如果风扇倒立和平放都会点亮数码管,所以我就安装了两个水银开关串联并摆好角度,这样风扇只有倒立状态才会点亮显示电压。
这样在外面使用,就不用担心风扇该不该充电了,一目了然

网友:
水银开关的想法不错,比开孔装开关要容易而且还不影响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