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马桶自动补水器(漂葫芦),拆修

楼主(2019-08-11):
周末加班,干完活后,去同事家喝酒,他家马桶滋滋一直淌水,一询问,坏了一年多了,他们家水质不好,以为水碱固化,把里边堵塞了,他自己处理过,用醋泡过,不管用。
闲着没事,帮他看看,然后就有了以下图片。
简单说下吧,拆掉辅助组件,自动关水开关在那根柱子里边,
上边的盖子旋转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盖子,用铁丝勾出来,
没有太多的水垢,刷碗布清理一遍,然后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A:
什么原因导致的滋滋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导致的滋滋响呢?

里边有脏东西,胶垫封闭不严实,漏水滋滋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边有脏东西,胶垫封闭不严实,漏水滋滋响

这个又学习到一个可能出现的故障了。多谢。

网友B:
到同事家喝酒、冼马桶水箱,怎么感觉怎么听怎么别扭

网友C:
原来这货叫:飘葫芦

网友D:
请教楼主:那这个上水很慢水小,是啥问题呢?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tb买个全新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同事家喝酒、冼马桶水箱,怎么感觉怎么听怎么别扭

白天修的,晚上喝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货叫:飘葫芦

水池里自动补水的叫漂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那这个上水很慢水小,是啥问题呢?

看你家水质也么样,水质没问题,在看自来水是不是压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修的,晚上喝酒哈

工钱都在酒里了,哈哈

网友:
那个黑色塑料,硬化了。拆出来,用刚烧过的开水泡十来分钟,就软回来了。

网友:
我猜应该是女同事

网友E:
这玩意整个那根棍子我都是直接换新的,换了五年了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整个那根棍子我都是直接换新的,换了五年了还是好的

这东西不太容易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不太容易堵

我那个是卡水位,上水上不满,然后就换了个,质量比水箱原厂那个质量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那这个上水很慢水小,是啥问题呢?

换蛇皮管试试,上次我换原来房东用的垃圾锌合金角阀,蛇皮管那一端也断在里面了,索性一起换了,换完以后上水速度比原来快了很多,里面被杂质堵塞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蛇皮管试试,上次我换原来房东用的垃圾锌合金角阀,蛇皮管那一端也断在里面了,索性一起换了,换完以后 ...

我用的是不锈钢波纹管,连墙上角阀这端拆下看过没被堵,但是另一端连水箱下端因为靠墙手不好伸进去拆,估计这被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