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发了一款小型数字电源,将来送上位机源码

楼主(2019-08-11):
上次搞了个音乐频谱,这次对数字电源产生了兴趣,搞个玩玩。
时下开始流行起来数字电源,可以通过上位机指令调整电源的参数。上位机包括PC,手机,PLC等各种支持串行通信的设备。因此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制作了这款简易的数字电源。
本次设计用到的材料:
1.     STM32F05,需要利用该芯片的DAC输出口做负反馈信号,同时负责LCD彩屏的显示
2.     XL4051 这是一款国产芯龙出的5A输出的Buck降压IC,关键是市场上尚未发现假货,质量可以保证
3.     XL2001 定压5V输出的IC,提供控制器显示屏运放所需的一切电源
4.     还是之前做频谱用的那个彩屏,0.96寸,有点小,挤挤更健康。
5.     运放,选用的是TL082,比较常见,基本可以满足要求。想磨机的自己回去改.
本次设计的目标:
1.     实现数控,数控接口是串口,协议采用使用modbus,可通过换用不同的转接板连接232,485,串口蓝牙;
2.     手动单键飞梭可以调节所有参数
3.     电压电流达到XL4015的全范围输出;
4.     带过流保护,带强制散热,风扇启动受温度控制
5.     参数实时显示
6.     想带个电流波形图,在给电流有动态的设备供电时可以便于观察到电流波形
7.     使用标准外壳,方便安装
8.     所有数据断电后保存,上电后恢复上次的状态以便工业现场无人值守时使用。
9.     成本低廉,价格美丽。

画电路图:

画PCB
开始编程:
编程思路:
1.     使用DMA通道实时连续扫描100次ADC数据后产生中断,在中断中计算得到电压/电流/温度/参考电压的值,这样可以大大节省MCU的负担
2.     起一个定时器,刷新LCD显示,特别时底部的电流波形,要连续刷新不能有顿挫感;
3.     在MCU主循环中更新DAC数据,以便得到稳定的电压输出,同时检测过流,发现立断。检测温度,超过窗口后启动风扇
程序并不复杂,但调试加打样花费了我1个多月的时间,算是搞完了。
做出来的效果:
在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会保护,停止输出。
上位机程序:
PC版的正在开发,时间紧张,抽空搞好。搞好后将提供上位机的源码给客户方便改成自己需要的。使用Delphi2009开发,使用了mbaxp控件,不需要自己再搞modbus协议栈。

蓝牙版的使用手机端,尝试使用微信的小程序实现,还没开始,欢迎有志者参与。

本电源需要一个30V/5A以内的开关电源作为主电源,因平时工作是大量的自动化项目,常见24V 2.5A的电源,故各种测试是基于该电源做出的。因平时本人较忙,回复可能不及时,有问题可以看本人签名。
随着时代的进步,大量数码科技的应用,许多问题需要用新思维,新技术,新工具去解决了。工业现场总线的场合,干扰无处不在,高精度的输出对于数控设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取而代之的是容量,反应速度,转换效率(发热量),跟上时代的变化,用最新的技术,合适的成本解决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努力做到的。

数控电源上位机代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02

网友A:
输出电流和电压有多大?

网友:
围观下 好像很厉害

网友B:
那款BUCK控制器就是垃圾,之前再淘宝买过一款DC-DC板用的就是这款IC,结果过流不保护,过热也不保护,直接输入输出短路冒烟。
换成TI的方案会稳健许多,或者你的软控保证工作参数不超越极限。

网友C:
看着不错呀,价格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和电压有多大?

30v 2A输入   28V 50W输出,最高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款BUCK控制器就是垃圾,之前再淘宝买过一款DC-DC板用的就是这款IC,结果过流不保护,过热也不保护,直接 ...

淘宝的几块钱的货,元器件就是这样了。但IC本身如果是正品的话,输出短路还是能保护的。
我这个在软件层面做了限流,尽量避免达到IC本身的短路保护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呀,价格多少呀

定价85。 这里面价格最贵的是屏,其次是STM32的单片机,第三竟然是那个编码器,然后是风扇和散热器。
上面用了50A的PMOS做输出截止。也就是除了截止电源IC,同时也截止输出,确保上电无过冲。
当然了。这里面成本最高的,不是硬件,而是装配人工,装一台差不多半天时间了。

网友D:
看不去很高大上的样子。既然有过流保护,超设定电流关断,那就是不支持恒流输出了吧

网友E:
原理图电流采样有点奇怪,走线看着残缺不全,另外应该没有cc模式,输出有mos控制,而反馈控制电压采样点在mos之前,带载应该影响输出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去很高大上的样子。既然有过流保护,超设定电流关断,那就是不支持恒流输出了吧 ...

是的,这个作品是不支持恒流的。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电流采样有点奇怪,走线看着残缺不全,另外应该没有cc模式,输出有mos控制,而反馈控制电压采样点在m ...

原理图没有刻意追求美观。毕竟就一个出版的工具而已。这种简单的东西,能正常产生网络表就行。
过流保护是软件实现的。
本作品非高精度稳压模块,也不追求高精度和低纹波,在多数的开发场合适用即可。说实在的,作为供电设备,电压差个0.几V又能怎样,真有要求的,板上必须带有稳压电路,不在乎输入电压。现在的硬件开发已经不是过去了,快速高效完成开发才是我们需要的。对于要求很高的,可以买更高端的东西,我这个东西也就几十元的货,网友适用就好。

网友F:
Modus比较麻烦,考虑一些SCPI?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dus比较麻烦,考虑一些SCPI?

有需求可以订做的。处理命令行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款BUCK控制器就是垃圾,之前再淘宝买过一款DC-DC板用的就是这款IC,结果过流不保护,过热也不保护,直接 ...

XL芯龙的片子消费电子用的不少,不过工况一般不会太恶劣。。。

网友:
上海芯龙的芯片啊,就在我们公司附近,销售还来过我们公司,我还接待过。他家工艺比较老,转换效率不是太高,现在我们公司已经全面弃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定价85。 这里面价格最贵的是屏,其次是STM32的单片机,第三竟然是那个编码器,然后是风扇和散热器。
上 ...

可能不是特别有优势,如果是小量做的话,不建议人工装配,太费时间了。出套件,或者是尽量板厂贴片。然后就是屏幕,MCU,编码器,尽量用拆机件(保质保量的)这样才符合群友的胃口,个人感觉,你这个做出来,控制在45-55妥妥的跟现在利润一样,不会白忙活还为大家省了票子。

刚看到用的LCD,我刚说的价格,是用全彩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不是特别有优势,如果是小量做的话,不建议人工装配,太费时间了。出套件,或者是尽量板厂贴片。然后 ...

你这个价格我核了一下,相当有难度。人工成本差不多占了一半,1各人其实1天装不了多少只,工厂也不可能买拆机件生产的。个人倒是可以。如果只是贴了片,剩余的让大家自己找拆机件?这个有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