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充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9-08-11):
两个全新电源  两个全新闲置电池  都没怎么用过  电池有保护板  两个电池用光电同时充电  一块充满了  另一个又充了四个小时依旧显示未满  互换充电器  满电显示未满  未满显示满电  万用表测试  电源输出一个12.65一个12.66  我懵逼了  究竟是充电器有问题  还是电池放坏了  理论说1.5a充电器充满6600ma电池五个小时够了啊  我这充满也要八个小时难道是遇上虚标了  电池接线有些差别  一个电池是焊接电源线  一个是插接电源线  这应该没差别吧求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
不能按理,要测实际电流

网友:
快充满的时候就不是1.5A电流了,由恒流变成恒压了,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网友:
用同一个充电器,,装不同的电池,,,结果不一样,,就是电池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从楼主说的情况看,应该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A:
我也觉得电池有问题,我有个电池包怎么充都是不到满电就据冲了,拆开才发现有一粒电芯漏液了

网友:
量电压呗,满电压是12.6V

网友:
充电器问题,你可以用万用表来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电池有问题,我有个电池包怎么充都是不到满电就据冲了,拆开才发现有一粒电芯漏液了 ...

换了充电器就显示充满  感觉是充电器问题 但是测量电压又没事 哎

网友:
欢迎探讨。这明显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电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