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现代H11插卡U盘FM小音箱

楼主(2019-08-11):
放了很久没修,因为没有配件,这次买排线发现店里有配件就顺带买了。到货就开干。

没有电池了,刚好有华为的备件可以用,就是接口要稍改一点,对应有点偏差,触片调一下。去掉电池尾部塑料壳,才可以放进。

按键剩下3个管用,换掉坏的,刀头太慢,直接风枪吹下,结果因为风枪高温原因另外三个也挂了,里面氧化。最后全换掉了。

天线断了,换个差不多的,只能用短的,长的漏出来碍事。

网友A:
公版机,这种外壳,电路的见过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版机,这种外壳,电路的见过好几个了。

这个还缩水了什么功能,少几个芯片

网友:
二极管降压充电,充电部分弱了些。

网友:
用的锂电池还不错。

网友:
现代都不来打击冒牌货

网友:
能用18650电芯就更好了

网友B:
本不想发,你发我也发。看外型不错,3元收,有24C08能存台。空出来的焊盘不知道干嘛。还有时钟闹钟功能,少见。不能续小卡,老机了。也有按键不灵,开壳磨下,点油。

网友C:
谢谢分享。榴莲收到,甚是惊喜!谢谢中国好坛友。。。

换这轻触开关,一把刀头就行了,先将一侧的两个引脚用刀头化锡,用手一掰,就与焊盘分离了,再用刀头把另外两脚锡化了,就能取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不想发,你发我也发。看外型不错,3元收,有24C08能存台。空出来的焊盘不知道干嘛。还有时钟闹钟功能,少 ...

这个看起来比我那个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榴莲收到,甚是惊喜!谢谢中国好坛友。。。

换这轻触开关,一把刀头就行了,先将一侧的两个引脚 ...

不用谢啦,快递里解析名字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榴莲收到,甚是惊喜!谢谢中国好坛友。。。

换这轻触开关,一把刀头就行了,先将一侧的两个引脚 ...

刀头试过了,不太好下刀有点慢,还是刷bga焊膏加风枪快啊,镊子一下一个。焊上新的用刀头快。

网友:
无敌了无敌了。

网友D:
这种小机子,就是收音漂,即使是 德生 的也不能完全杜绝,但处理得相对稳一点。
         这 德生A3 是新版吧。第一版的是小写的a,那时好像还可以做usb音箱。不过声音真的出乎意料的大声,不过总开关设计的有点奇芭,收音 应该是最常用,却要打过两个档位才能到;用不常用的BL4,买时 顺回来的电 充不了电,干脆捆个常见的BL5C来用,幸好没有突出来,还可以竖起来放;功放效率很高,放很大声也能用很久。没有USB座,插卡口放在下面,没有遥控功能,能存台和音量,背光,无操作后7秒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机子,就是收音漂,即使是 德生 的也不能完全杜绝,但处理得相对稳一点。
         这 德生A3 是新版 ...

不知道你后面说的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后面说的啥

终于遭遇网页(安卓4.4.4,MK版)不能发图,选点图片之后,只有不停的转圈,始终传不上去。能传上去(安卓4.4.4,ColorOS2.01)的是最后那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