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求教 水箱堵漏剂 如何清除啊 这玩意导致散热不好 洗又不好洗

楼主(2019-08-11):
6500买的二手 金杯海狮 12年9月的车 车况总体还行吧 比上次 6500买的福田风景外观看着要好多了    大毛病没有小毛病还是有一些的   就发现少机油和防冻液  1000公里少1L多机油吧  防冻液灌的是自来水 也少1L吧

机油估计是 火花塞隔热套和 气门室盖密封圈问题 正在清洗更换

防冻液本来不知道哪里漏  但是 发现暖风水箱管子 装歪了 拆了一看 铁法兰盘半边锈 估计是 有渗漏

只是这车 从水箱到 各个管路全部有 铁锈一样的痕迹 还很厚   觉得不是铁锈 因为不是这么均匀 要说是防冻液也不会 沉积这么厚  密度高

琢磨半天 估计是  之前水箱漏水  加了堵漏剂

现在问题来了 这玩意影响汽车水温 如何清洗啊   用  水箱速效清洗剂之类的玩意?  保赐利的我是买了好几瓶

还有奉劝大家 下次别用啥堵漏了  是有点作用  那个法兰盘半边怀疑漏水的地方有 堵漏剂 但是给整个管路镀了一层膜 散热不好了啊    对比同样 491 4g19的我那个福田风景 这车 没事水温就上97度  风扇总是要高速转   有故障还是修好了最好

网友A:
应急用的东西,你看是油性还是水性,弄点下来,看什么可以溶解吧!汽油?酸?机头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急用的东西,你看是油性还是水性,弄点下来,看什么可以溶解吧!汽油?酸?机头水? ...

散热器是金属的,用酸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是金属的,用酸不合适吧?

酸都没用 因为 防冻液就有除垢剂 应当偏酸性 那还不是很结实的  刚洁厕剂已经弄上去了  貌似没用 待会儿用  碱性的 重油污清洗剂试试看 因为 手能摸到的地方我可以清洗 但是 内部管路必须靠清洗剂来清洗 我不可能伸进去洗吧

也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缺德玩意  刚看了我买的  保赐利 水箱清洗剂和 水箱堵漏剂  堵漏剂说明写的很清楚 临时堵漏

事实也是如此 我这金杯车 堵漏没管用 反倒水道全是一层铁锈色的膜 散热不好了 明显水温比我那个 福田风景要高很多

网友C:
如果是有机的,用丙酮多半能溶解,然后再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有机的,用丙酮多半能溶解,然后再排出来

问了厂家了 就是纤维素 说用水箱清洗剂  丙酮灌入汽车 估计会腐蚀里面的橡胶之类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厂家了 就是纤维素 说用水箱清洗剂  丙酮灌入汽车 估计会腐蚀里面的橡胶之类的吧 ...

管路用这种堵漏的讲真都心里好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厂家了 就是纤维素 说用水箱清洗剂  丙酮灌入汽车 估计会腐蚀里面的橡胶之类的吧 ...

汽油有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路用这种堵漏的讲真都心里好虚啊。。。。

也不是我加的 买来的二手车 原车主加的吧  实际没啥用 他是暖风水箱水管没装好 装歪了 渗漏  不过现在一样漏 所以没用  反倒清理起来麻烦的

楼主:
按理说有机物 汽油有效 问题是不可行 我不能把汽油灌入 水箱吧  弄不好会炸了 要说酒精倒是可以 问题是酒精好像也不太管用 感觉要那种能冒泡泡的液体比较好 靠机械力冲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有机物 汽油有效 问题是不可行 我不能把汽油灌入 水箱吧  弄不好会炸了 要说酒精倒是可以 问题是酒 ...

柴油吧!难点着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吧!难点着的,试试

这就麻烦了 还不如酒精呢  现在不给打散油  买不到啊

网友:
堵漏都是忽悠啊,哪里漏换哪里才是正道

网友D:
97度水温好像正常吧?来自德系车的微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度水温好像正常吧?来自德系车的微笑。。

节温器 82度 我另一台车福田风景 水温是 88-94度  88度风扇关闭 到 94度 打开  正常水温 91 92度 左右

这台金杯海狮  97度的时候  电子扇高速档都启动了 这种车到 95度就启动高速电子扇  而我另一台福田风景 常年都是  风扇停转或者低速  高速档都几乎没启动过

水温高意味着压力要高  便宜车的 水箱不结实 这么高压力容易崩开胶管

网友:
水箱拆下来单独洗,管路能换的都换新了,这样一体的在车上怎么都不好弄

网友:
堵漏什么的,坑爹
直接点,哪里漏就哪个部件直接扔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