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小白又来了,装马桶的烦恼

楼主(2019-08-11):
卫生间马桶被我拆掉发现里面坑距是550的,老式蹲坑改的。
我现在要买马桶应该买550的还是买400的好?
我姐夫说买400算了!怕打孔弄得漏水什么得
我想买550的,我是请个人来用水钻安全还是怎么弄呢。
我用大锤5401去买个转电钻夹头再买个打孔器怎么样,
感觉就用一次好贵。
11cm的圆形排污口的一定要用水钻吗?
大有5401买电配件能不能做?有没什么黑科技的

最后问下大家,马桶买550的坑距还是400 450 500?的最好

网友A:
放心买 马桶上有两个孔来适用不同的孔距呢 有专门的堵头  不用哪个堵哪个

网友B:
马桶常见的坑距都是305的,400的都算少见了,550的都没碰到过

网友:
尽量别打孔,旧的利用就可以…

网友:
如果没有合适孔距的马桶,买常见孔距马桶就行,然后用移位器

网友:
有关马桶的问题,不建议发图,搞到吃早餐都不敢看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买 马桶上有两个孔来适用不同的孔距呢 有专门的堵头  不用哪个堵哪个  ...

就是坑,一定要填平吗,。

网友:
在网上找,坑距在买马桶的时候可以和客服讲,要多少距离的,同一款马桶会有不同的坑距匹配,我当时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你量一下现在的坑距,告诉客服,客服会推荐你用哪一款,实体店基本都是定坑距的。

网友C:
蹲坑一般都是垫高的,全拆了一直到原来的排水管。重新做地面,防水,贴砖。再按照坑距买合适的马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桶常见的坑距都是305的,400的都算少见了,550的都没碰到过

现在楼房基本都是采用400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蹲坑一般都是垫高的,全拆了一直到原来的排水管。重新做地面,防水,贴砖。再按照坑距买合适的马桶 ...

马桶装好了,直接放坑上。。。。,
随便问个问题,我买了5401如果钻金属木头什么的,也是用混泥土的钻头吗,还是需要买个电钻夹头呢?

网友:
550的孔距,用400或者450的都能用,只不过就是马桶后背靠不了墙而已。会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