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西门子VDO 卡带车机的按键怎么用?-----已经解决

楼主(2019-08-11):
手上已经有了两台丰田车机,前几天又买了一个西门子VDO卡带车机,听起来音质还可以。现在有两个功能键不 知道怎么用?卖家也说不知道,特来请教,希望版主暂时不要把我的求助转移

圈中那个AST键是什么用的?怎么用?
AST键与1键之间那个LOC 据说是远程转换,那这个LOC是对应1键还是AST键?怎么用?

2019/8/12晚更新,已经知道怎么用了,那个LOC功能就是在AST键,要长按3秒才有显示LOC,但没见收音效果有什么变化。
那个AST键就是按一下,跟着静音,跟着自动搜索6个强电台并存储。十几秒后才出声音。

网友:
请楼下回答

网友:
同请楼下回答

网友:
百度来的

车载CD上的AST是指:收音机自动搜索储存电台。

loc按下去表示只收听本地电台,取消表示收听本地加外地电台

看样子loc和ast应该是一个键

网友:
应该是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ing equipment和Adaptive Testing System,但是也不对啊!

网友A:
哪里收的? 一直中意这款!

网友:
老车机做的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收的? 一直中意这款!

闲鱼收的,我这个65包邮,非常新,相比17款威驰的车机,这个音质好,就是可惜没有aux输入。
闲鱼还有几个商家在卖70到120元左右,搜索关键词“西门子VDO车机”,但我这款的好像没有了,一定要问清楚商家这机有没有密码的,那些有密码的机要接上原车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闲鱼收的,我这个65包邮,非常新,相比17款威驰的车机,这个音质好,就是可惜没有aux输入。
闲鱼还有几个 ...

我以前有一个同款飞利浦的! 烧了芯片。还想找类似的听卡带用!谢谢你!

网友:
BASS字在键的上面,LOC对应就是AST,设计有规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一个同款飞利浦的! 烧了芯片。还想找类似的听卡带用!谢谢你! ...

以前大陆卖的飞利浦车机就是后变成了西门子vdo,再后来变成了德赛威迪欧。
以前的飞利浦车机和后来的西门子vdo很很多相同的东西。
2008年左右亲戚在香港捡到一个飞利浦卡带车机,送给了我,当时试过那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后来卖了。那机的背光也是和这西门子同样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大陆卖的飞利浦车机就是后变成了西门子vdo,再后来变成了德赛威迪欧。
以前的飞利浦车机和后来的西门 ...

我以前的飞利浦是绿色的背光! 个人不喜欢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飞利浦是绿色的背光! 个人不喜欢红色的!

这个西门子的在闲鱼那看到有几个也是绿色背光的,上星期还看到有个商家有三台说是库存全新的,100元1台,这几天没搜到了,应该是卖了。

网友B(2019-11-09):
这个是雪佛兰老赛欧上的车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雪佛兰老赛欧上的车机

那里收的!橙色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收的!橙色不错

朋友车上拆的,给他装了个森本的MP3插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雪佛兰老赛欧上的车机

对这机的评价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机的评价怎样?

收音灵敏度不错,高频头和大众飞利浦西门子的一样,电台有断电记忆,就是只有两声道输出,功放是TDA7377的,卡带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