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图中服务器内存条能支持下图主板吗

楼主(2019-08-11):
有大神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
不行吧,12800r,r代表reg ecc内存,需服务器主板支持,a55应该不可以

• 2 条 DDR3 插槽,支持总合最高 32GB
• 支援 DDR3 2133 (OC) / 18 66/ 1600/ 1333 MHz
• 双通道内存架构
• 支持 non-ECC, un-buffered 内存
• 支持 AMD Memory Profile (AMP)
• 支持 Extreme Memory Profile (XMP)

网友:
支不支持你装上一试不就知道了。这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不能,A55连AMD专用内存也不能用,必须要正规DDR3 内存,否则就不亮.

网友(2019-09-15):
这是REG ECC,普通桌面主板是不支持的,你的主板支持的是纯ECC !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专用REG-ECC内存条,只能用在服务器主板上,还有就是山寨板子X58 X78 X99之类的主板上。。。这种内存,我有块X58的试过,一根好一根坏的混合插在主板上,照样开机进系统,只是内存容量只有好的那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