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求推荐18V冲击钻/平钻品牌型号

楼主(2019-08-11):
背景:前面用过GSB180,一方面是有刷的,而且同心度和做工比较一般,看油管上的测评,博世也常常垫底儿。所以想弄个好点儿的用途:家用,家具拆装、日常维修、组装点儿东西之类的活儿,墙上打孔比较少。诉求:无刷、同心度好一些、做工好一些,50NM扭矩足矣。希望能以一台设备为主,其他应用需要的时候去租借就行了。
预算:1500内。

最近看了不少牧田的机器,预算内大概DDF485和DHP485的价格能接受,但好像各大论坛讨论这两款机器的不多。请大神们帮忙答疑:
1.牧田这俩机器怎么样?我看参数说也是金属变速箱,扭矩也不错。
2.除了牧田,还有其他更合适的品牌型号推荐吗?
3.有点担心冲击功能影响同心度,如果具体某个品牌或者型号的冲击功能对同心度影响不大,我还是希望买冲击钻。。偶尔打孔的时候,硬扛一下也能凑合搞定了。

谢谢啦~

网友A:
对付木头还是牧田484好用一点    对付金属材料就大有5282

网友B:
这个要求没得选,带冲击的同心度没一个好的,设计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付木头还是牧田484好用一点    对付金属材料就大有5282

牧田484贵了点儿。。家里用,希望无刷、做工质量可靠,不是抚摸派,心理预算最高也就1500,看来看去就牧田485,比484还轻点儿。。
这俩机器纸面参数差别不太大,484是60N·m,高速档2000rpm,裸机1.5kg;485是50N·m,高速档1900rpm,裸机1.1kg。485也说自己是金属波箱。

牧田48*系列

牧田48*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没得选,带冲击的同心度没一个好的,设计如此

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前面那个GSB180用了三个,只有一个还算凑合的。这样的话还是买DDF好了,钻墙的时候去借锤或者再淘个东成之类的。DDF485您有了解吗?热门的型号好像都是484、481这些。。

网友C:
大哥。你家用18v有点猛,随时可以进劳务队当工友

网友:
冲击批加电锤能满足你,上螺丝还是冲击批得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家用18v有点猛,随时可以进劳务队当工友

兄弟见笑了。。18V不用担心动力不够啊,我前面用博世GSB180感觉良好,牧田485比博世还轻一些,应该能耍得动。然后18V系统我还打算买个吸尘器的,电池充电器可以公用。

网友:
家用工具,需要这个高的预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