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教,空调孔怎么封才会不进水

楼主(2019-08-12):
预留空调孔不用,我现在用发泡胶封了,结果一下雨空调孔不进水了,却从从旁边的插座出水太可怕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其它地方漏的...

网友:
外墙没封好?

网友A:
打开插座看看啊。空调孔一般都是外面低,里面高的,不容易进水。可能是你外墙分层了。进水了。

网友B:
估计你发泡胶在 内部打的,要先在外面打,使泡沫突出点,然后内部如果为了好看也可以打,不打实际也没事了。
我家热水器排气孔也进水,孔打斜了,内部低,就进水,然后就打泡沫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发泡胶在 内部打的,要先在外面打,使泡沫突出点,然后内部如果为了好看也可以打,不打实际也没事了 ...

必须在外面打吗?高层外面够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插座看看啊。空调孔一般都是外面低,里面高的,不容易进水。可能是你外墙分层了。进水了。 ...

因为是开发商预留的,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内高外低,空调孔和插座并排在一起,我感觉应该是进水后从孔渗到插座那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在外面打吗?高层外面够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吗。

发泡胶喷管可以弄长一点,把空调孔从里面向外面疏通后绳子穿过孔在外面拴一块纸板,里面拉紧绳子使纸板紧贴外墙面,然后喷胶管伸进孔里喷出胶,就把外孔封严实了。

网友:
看来你这空调孔开的不咋滴,这么多年没有遇到空调孔下雨进水的……
闲置的空调孔也仅仅找点泡沫加塑料袋塞一下,不要进虫子和灰尘就好。

网友:
估计是空心砖,得在外墙 填水泥,或者油泥。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C:
发泡胶喷管可以弄长一点,把空调孔从里面向外面疏通后绳子穿过孔在外面拴一块纸板,里面拉紧绳子使纸板紧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找个迷你可乐罐子从外面塞到孔里,周围塞点封泥或者发泡胶,外面不好去那就发泡胶打倒外面冒出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