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需要测一个小型潜水泵水管里面是否有水流过,如何实现?

楼主(2019-08-12):
需要测一个小型潜水泵外接水管里面是否有水流过,如何实现?最好成本低些

网友:
如果是塑料管道的话,接一个水位感应开关即可,也不贵,二三十块

网友:
水流开关,常见的有46分管的,水泵有多小?

网友:
燃气热水器水流开关

网友:
打个小孔,有水喷出来就是OK的。

网友:
如果要测试是否有水流,需要流量计或者流量传感器,如果要测试水压,需要压力计。YF-S201水流量传感器/4分G1/2接口热水器售水机饮水机霍尔流量计,这个才11元。

网友A:
在水泵出水口处安装一个压力开关即可(只要有点扬程,就一定有压力)。开关接个指示灯或讯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水泵出水口处安装一个压力开关即可(只要有点扬程,就一定有压力)。开关接个指示灯或讯响器。 ...

对。装压力开关最省事,压力开关输出是开关量,控制简单。

网友:
看看水冷电脑散热有个串接水轮很直观

网友:
要定性还是定量,定性简单,水流开关即可。

网友:
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

网友:
太复杂了,合适管径的硅胶管一截,圆珠笔里的弹簧一根,非自锁的开关一个,还有其它的提示电路,无压力,硅胶管是瘪的,有水有压力,顶升弹簧一根压缩,复位开关接通,提示电路得电,声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