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款好用的同步备份软件

楼主(2019-08-12):
前段时间笔记本的SSD崩了,损失惨重,也提醒各位使用SSD的朋友注意数据备份。自己也尝试了几款软件效果一般。现像各位大神求推荐一款好用的同步备份软件。
最好是能实现同步功能的,也就是更新备份的模式,不是一次性拷出拷入。谢谢。

网友:
FileGee 个人版免费,感觉还可以。

网友:
文本文件使用 git 进行备份,可以精确到行。

网友:
SyncBack,这款同步/备份软件我用了好几年了,有免费版的,个人足够用。

网友:
推荐GoodSync,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 InSync,用了两三年了,只是不能自动

网友A:
试了下FileGee SyncBack功能类似,都有免费版提供,很容易使用。InSync不好用,操作复杂而且幼稚。GoodSync以前试过不好用,甚至没InSync好用。SyncBack免费版有ftp备份,FileGee 要收费版才有,GoodSync自有它自己的p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FileGee SyncBack功能类似,都有免费版提供,很容易使用。InSync不好用,操作复杂而且幼稚。GoodSync ...

谢谢兄弟,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