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降低风量,风速,更换 壁扇 扇叶数量

楼主(2019-08-12):
我有一个 艾美特的5叶的壁扇。最低转速下,还感觉风大。因为不清楚调速原理,暂时没考虑再降低转速。现在考虑更换不同数量的扇叶,应该能够调整风量。但问题来了,我是该换成3叶的还是7叶的扇叶。 哪位有经验的 来说说。。。

网友A:
串联一个3-5Uf,400V的启动电容就行了,再在电容上并一个开关可以做到切换正常和微风。

网友:
楼上正解,电容要试试才知道要多大的。我家里的落地扇都这样改过,开空调吹微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3-5Uf,400V的启动电容就行了,再在电容上并一个开关可以做到切换正常和微风。 ...

已经由风扇自带的调速器 调到最低档了。还想再降低一下,因为爱人觉得睡觉时风还是大。。
用你说的这个方法倒是能降速,可是要换成高速档,是不是还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由风扇自带的调速器 调到最低档了。还想再降低一下,因为爱人觉得睡觉时风还是大。。
用你说的这个方 ...

你可以试试看,哪个电容合适,一般3uf可以降速很多,电容并一个开关,不用微风的时候打开开关短路电容就是正常的速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由风扇自带的调速器 调到最低档了。还想再降低一下,因为爱人觉得睡觉时风还是大。。
用你说的这个方 ...

进线再加个高速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由风扇自带的调速器 调到最低档了。还想再降低一下,因为爱人觉得睡觉时风还是大。。
用你说的这个方 ...

感觉换个直流调速电机就好了,可以微调N多个档位的风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由风扇自带的调速器 调到最低档了。还想再降低一下,因为爱人觉得睡觉时风还是大。。
用你说的这个方 ...

你可以直接把电容串在最低档的线上,这样高中档还是原来的风量不变只是低档变微风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