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你会为智能家居掏钱吗?会掏多少钱?

楼主(2019-08-12):
小弟一直对智能家居比较感兴趣,最近在琢磨要不要做智能家居。目前智能家居价格贵、体验不好、设计脑残的乱像也一直有关注,如果真的开始做,肯定要考虑尽量解决这些坑,这是作为DIYer的最求之一。
在决定是否开搞之前想先了解下大家对于智能家居的一些看法,最主要的是价格和功能,开了两个帖子来统计下投票。
一个是你们期望的智能家居的功能:智能家居应具备哪些你想要的功能?
一个是你们期望的智能家居的价格(本帖),由于房子大小、房间多少等很多因数会影响整体价格,价格统计按照常见的3室1厅套房为基准参考统计。
单选投票, 共有 306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联网,用户隐私、后门,第三方中间人攻击?

网友B:
你这价格太保守了

网友C:
用别人服务器的最好不要买,谁知道是不是明天就倒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用户隐私、后门,第三方中间人攻击?

这是没法避免的问题,我也不解释。现在用个手机都在被收集数据,就算归隐深山都避免不了隐私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价格太保守了

哈哈,兄台准备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别人服务器的最好不要买,谁知道是不是明天就倒闭了呢。

服务器肯定是别人的。
不过有考虑离网工作能力,断网或者服务器挂了也能用,只损失部分必须网络支持的功能,比如远程监控在离网的时候肯定实现不了。

网友:
智能家居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而来的,不同的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肯定每个人都希望家居具有智能:人在灯亮(可判断不同的工作,提供不同的亮度);空调自动保持适宜温度(感知人体散热程度,来调节制冷量);正确识别语言指令;智能门锁(也是从指纹到人脸识别);防火、防盗、远程控制都是最起码的要求了。所有这些关键是价格问题,智能程度越高,价格越贵,是否使用的结论一是性价比,二是占收入的比重。

网友:
可惜目前还停留在人工智障阶段,用户体验很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服务器肯定是别人的。
不过有考虑离网工作能力,断网或者服务器挂了也能用,只损失部分必须网络支持的功 ...

全网模式很坑啊.
比方排插,掉网就中断.连离线模式都没有.服务器挂掉就瘫痪了.

需求至少离线或者局域网,然后本身可以储存任务.
和监控一样,就算外网没了,本地还在正常工作.
这才是我理想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网模式很坑啊.
比方排插,掉网就中断.连离线模式都没有.服务器挂掉就瘫痪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要求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离网完美工作,有可选的在线固件升级功能,就像路由器。完全在线的没意思

网友:
既然对智能家居感兴趣,就应该多了解。现在当下智能家居多数都处在试验试水阶段,所谓那些成品,体验啥样咱就不谈了,慢慢科技会发展,只有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足以支持所谓的“智能”的时候,那时候便是智能家居成型的时候,开始走进每户每家,到那时候智能家居都有可能是标配。而且像这种关于个人生活的,还是订制用的比较舒服,毕竟每个人习惯都不同,想法也不同,想要的更不同,不能拿平均数去衡量所有人,要注重用户体验就订制,为自己打造一套适合自己的智能家居。

网友:
哈哈,我随便想的数都比这几个高

网友E:
蓝牙组网,主要通过蓝牙控制,wifi作为一个终端接入蓝牙,可有可无,加上可以实现外网控制,不加就蓝牙局域网控制。而不是像天猫精灵那些鬼东西把天猫精灵作为网关,虽然是蓝牙控制,但是不能脱离天猫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组网,主要通过蓝牙控制,wifi作为一个终端接入蓝牙,可有可无,加上可以实现外网控制,不加就蓝牙局域 ...

蓝牙不行,速度慢而且抗干扰和距离都太短。wifi是必须的。
至于把天猫精灵作为控制中心,也是必须的。成本原因不是每个模块都是智能的。如果每个模块都做成智能的,那价格会很高,比如wifi插座要100多一个,相信没几个人会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不行,速度慢而且抗干扰和距离都太短。wifi是必须的。
至于把天猫精灵作为控制中心,也是必须的。成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先了解下蓝牙组网,距离可以覆盖整栋大楼,至于速度和带宽,只是控制信号,又不传输视频音频,足够了,而且蓝牙还有一个优势是超低功耗,完爆wifi。
至于天猫精灵,你如果把他作为控制中心,结果就是一旦离网你的系统就瘫痪了,而且目前的天猫精灵作为网关的控制方案,是天猫精灵控制led,开关想控制led的话也需要先链接天猫精灵,向天猫精灵发现号才能控制led,按下按钮记得天猫精灵都会说个我在。
我说的方案是蓝牙组网,设备都用蓝牙链接,蓝牙网络可以通过wifi接入互联网,天猫精灵控制信号直接通过蓝牙接入组网,或者通过网络走三方服务器再通过wifi到组网,天猫精灵只作为一个语音输入端,断网也只是影响语音控制,其他各种控制完全不会影响。

网友:
个人感觉,需求不明确,所以现在产业也没有头绪。

任何事情要有明确的提升,明确的市场才能发展好,比如功能手机代替MP3.

网友:
前几年智能家居刚出的时候噱头大于实际用途,好多公司搞这个(好像有补贴),而且价格昂贵,后期各种公司垮台,后台服务器各种关停,市场流出一大批无法连接主机的智能硬件,这两年智能音箱的普及优化了智能家居的体验感,但相对于真正的智能家居而言还只是小儿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肯定是别人的。
不过有考虑离网工作能力,断网或者服务器挂了也能用,只损失部分必须网络支持的功 ...

如果支持自己用DDNS服务做远程连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