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触电了!劣质接线板害人!!!

楼主(2019-08-12):
网购什么东西送的接线板,看样子,混数码的都知道是劣质产品。不过想着插个手机充电应该没啥大问题,就一直没扔。

今早用这个接到墙插上,插上后用食指摁插头想插紧些,瞬间一阵酸爽顺着手指窜到手臂,愣了好一会……

断电,拔下插头上刑,解我心头之恨

看起来无异样

线头露出来了
最后吐血劝告,劣质接线板千万别用,会出人命的!!!

楼主:
发张放大的看看细节

网友A:
这种一般我都砍头验线,然后自己做头。   生怕线材不行那天搞死自己。

网友:
线芯不够 胶皮来凑  欧普 的插板还行  再不行上公牛  安全这东西划不来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我都砍头验线,然后自己做头。   生怕线材不行那天搞死自己。

对滴!

插排内部如何可以拆开看到,
线材从插排内也可以略见端倪,发热情况更直观,
唯一不容易检验的,
就是插头了,

材料绝缘性能,
连接处做工如何,
都干脆没法在不破坏的前提下检验,
所以安全起见,直接杀头!

网友:
漏电保护没有触发,
也许问题不仅局限于插排呀

网友:
来这论坛的都知道还是买大牌的好
公牛,小米,航嘉,欧普等都不错的

网友:
想都不用想,这种送的或者几块钱包邮的,千万不要用。

网友:
太隐蔽了。。MD。线插头是一体注塑的,里面粗糙全掩盖。

网友:
你们有见过漆包线包胶做的排插吗?我见过。。。。。

网友:
居然有如此劣质的插头,电死人不偿命啊。。。
祝该厂家早日倒闭

网友:
为什么没跳闸啊

网友:
买一个插头配件,剪线剥开点绝缘皮,换上新插头继续用。零几年有些LED充电台灯,充电碰到金属部分也会触电,因为里面是阻容分压非隔离。

网友:
这个太危险了,好在楼主没事!

网友:
我买的插线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拆开检查。最好买坛友拆过的,质量好的,或者商家有拆的里面图片也可以。

网友:
今早用这个接到墙插上,插上后用食指摁插头想插紧些,瞬间一阵酸爽顺着手指窜到手臂,电得直叫自己的ID,妈呀梁茜

网友: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网友:
在支付宝和易车分别换了一个小米的充电拖线板,妥妥的。

网友:
作坊出品啊,焊线的时候随意来的,焊工渣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头子以前还真没注意,以后引起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