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昕充电灯的铅酸电池过期了,想换锂电

楼主(2019-08-12):
两个蓝色线是和usb充电口直接通的。红黑线是连led的,测工作电压是3.15.我想不添加锂电充电小板改厂锂电,不知行不行。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
铅酸电池记得丢到可回收垃圾分类里

网友:
不加肯定是不行的,蓝色线是跟USB直接通的,而USB是5V,5V是不能直接接锂电池的,所以得加一块充电小板。淘宝上1块多包邮的大把,不过最好买带放电保护的那种,因为没有过放保护的话很容易把电池给搞过放了。下面这款1块8包邮,带保护的,记得选接口选micro usb接口: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skuId=77715357046

网友(2020-02-20):
可以直接用锂电池替换,这种铅酸蓄电池太差,这种灯是低档玩具产品。将就使用。锂电池我已换了。

网友:
我改了两个,5v直充带保护板的双18650,充一次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