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拆公牛1米8的4插位接线板,型号GN-607,做工还不错!

楼主(2019-08-12):
公牛的GN-607接线板,4插位14孔,线长1米8,未用先拆
胶袋包装

背面信息不少

原来叫这个名字

掏出来
4个接插位置

背面,整个外观做工都不错

插头字迹清晰,也没毛刺啥的

壳子背面信息

全部是这种螺钉

开壳了

现在流行的一体铜条

看色泽应该是磷铜

目测厚度不低于0.5mm

开关看起来差点

通电指示灯,胶管里是电阻

看结构,还能继续拆

抠出地线铜片

在抠出零、火线

楼下继续

楼主:
塑料件结构还挺复杂

拆掉插位支架

安全门零件

蓝色的是最外面的挡板

插位支架小家福

安全门组合起来是这样

两孔位的

外壳材质PP,手上一个飞利浦也是一样

这个壳子内侧的做工看起来也不错,不是那种马屎皮面光的做法

全家福

在偶看来,公牛的做工和飞利浦、玛雅这些是相当的了,鬼子的没见过实物,不好比
愿国货越做越强!挤一挤各种洋鬼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塑料件结构还挺复杂

我对这种双色的有阴影,现在公牛宁可要纯白的。。

之前公牛双色,白色部分老化碎裂,我以为是假货,结果正品也那鸟样。

网友B:
就在三天之前的早上,
我桌下的公牛冒烟了。。。

半夜一点多停的电,
早上五点多刚来电,
只听得【滋啦滋啦】的几声,
只见那牛,眼睛放光,鼻孔冒烟,灭了!

本来迷迷糊糊的,
一下子精神了,
断电开拆,
电阻和发光管全烧了。。。

网友C:
公牛在国产货里还行

网友:
国货当自强哈哈

网友D:
公牛早期就是高价的垃圾,新国标以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铜片够厚实,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牛早期就是高价的垃圾,新国标以后还是可以的~

严重同意,现在家里还有数个N年以前的公牛插座,都是塑料排老化,跟碎碎冰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种双色的有阴影,现在公牛宁可要纯白的。。

之前公牛双色,白色部分老化碎裂,我以为是假货,结果 ...

家里有个3孔的老国标公牛,也是双色的,倒是一直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个3孔的老国标公牛,也是双色的,倒是一直没坏

那个塑料老化的一块一块的,拔插销整个白色的外壳全碎了,粉末性骨折,日光足的地方很快发黄。

插座口和外壳不是一种材质,蓝色的插口没事,其他部分,哎!!

网友:
做工不错,其实容易坏的地方是指示灯和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三天之前的早上,
我桌下的公牛冒烟了。。。

吓得不轻哈,还好没变火牛

网友:
家中多种型号排插就是电源开关容易坏。

网友:
貌似看到了小米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牛在国产货里还行

比杂牌还是好点,就是性价比有点低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的,皮厚了不少

网友:
感觉开关是薄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牛早期就是高价的垃圾,新国标以后还是可以的~

偶有个3位小的老国标公牛,还没坏

网友:
金光闪闪!仿佛看到了偶媳妇的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