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不锈钢电焊机探讨

楼主(2019-08-12):
    不锈钢一般是用氩弧焊。比较厚的可以用普通电焊机加不锈钢焊条,但技术要求高,否则一焊一个洞或者很难看。业余条件下,备氩气瓶、氩弧焊机,似乎不可能。有很多人已经有普通的直流电焊机,能否改造下满足业余条件下不锈钢的焊接呢?以下讲的不一定对,大家讨论。        1、现在开始流行冷焊机来焊接不锈钢,其实冷焊机相当于点焊机。于是淘宝就开卖氩弧焊机改冷焊机的控制器,因为氩弧焊有个起弧控制接口,这个改造就是在这个接口上加个时间控制,改成了点焊机,在功率、时间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可以省去氩气保护。
    2、普通直流电焊机有功率调节,但没有控制开关。如果把点焊控制器,加在最前端,产生毫秒到秒的通断时间,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顶你上去,大家讨论

网友:
冷焊机也需要氩气的吧。

网友:
好像冷焊机也是需要氩气的,没有氩气保护,焊点会发黑生锈,我在闲鱼里问过一个店老板,说是也需要氩气

网友:
极短时间的冷焊比较适合薄板焊,宝上卖的外加脉冲控也是用于将氩弧机焊接时间缩短以减少薄板焊漏,并能有效减少热影响区和热变形,焊点不发黑。另有一种首饰冷焊机是用高压电容产生焊接脉冲。
另一个问是冷焊在于使焊点熔材在过度氧化前冷却到氧化温度以下,但冷却过快又难以保证熔深,即使使用的脉冲电流足够大,无法应用在相对厚的主流结构焊接作业。所以一直只能在广告行业首饰行业等轻工焊接场合。
介于手工焊和氩弧焊的二氧焊近年来有所发展,因综合其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并基本克服手工焊条的焊渣问题,但仍存在用气的先天不便,现在已出现一种无无气药芯,据说可以摆脱气瓶这个大包袱,手法优秀的话焊接质量可以达到二氧日常水准

网友A:
老老实实买一套氩弧焊机,新手可以带一个冷焊控制器,也可以不要。

其他方案不现实或者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买一套氩弧焊机,新手可以带一个冷焊控制器,也可以不要。

其他方案不现实或者不实用。 ...

我两年前买的安得利直流焊机,现在基本同款的有氩弧焊功能,应该可改啊

网友:
即便是首饰冷焊机  也是用氩气的
不加气体保护的  除非点焊薄如纸的材料  比如镍皮

re:6#
那种焊条 强度很有限,做不锈钢门窗是绝对不能用的

网友:
有1.0的电焊条的a302  可以焊0.6的方管 如果还薄 可以先垫不锈钢丝起弧  就是这种焊条太软 要夹一半起弧  焊条要烘烤在好起弧 焊接后不好看

网友:
电焊玩不转,一直想搞又没时间

网友B(2019-11-21):
冷焊机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早在好多年前就在电子报用直流焊机+555电路改装两用机,电路简单,容易改。
实现就是通过555产生不同的脉冲来控制输出的电流和时间。
成品冷焊机也是在直流焊机上改装发展成的,只是改用单片机控制更精密。
改装还是很好玩,小白练下手也能焊接出不错的效果。

网友B:
X宝那些仿冷焊机板,实际是某位大神当年用单片机DIY出来的,它还把电路和源程序分享出来,网络能下载到,居然在X宝卖得这么火。

网友:
所谓的冷焊  确实接近点焊,但如果没有气体保护
冷焊机 是不可能达到产品级点焊要求的
其实根本就是不同的工况,和一般家用焊接需要相去甚远

那种工业点焊机是什么电流级别  LZ可以去了解下
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气体 才是正解

网友:
不锈钢焊接裸露的焊接熔池,不能遇到空气中的氧和氢,不然会产生气孔和裂纹,表面也会氧化,必须要气体保护的,除非是像焊接电池那样的焊点不暴露出来才可以的

网友:
不要说不用氩气保护了,就是氩气纯度不都,焊出来的都会发黑,有些特殊焊接,连焊缝反面都需要氩气保护,没有气保护,熔池很难融合

网友:
电焊机改氩弧,焊接厚材料不用任何改装,买个土枪焊把就行,但是这样子的焊接是没有高频引弧的,使用的时候需要用乌极碰一下工件才能起弧,对于薄的材料,你碰的这一下,可能已经就穿孔了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B:
冷焊机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早在好多年前就在电子报用直流焊机+555电路改装两用机,电路简单,容易改。
实 ...

具体怎么做,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X宝那些仿冷焊机板,实际是某位大神当年用单片机DIY出来的,它还把电路和源程序分享出来,网络能下载到,居 ...

有开源链接吗?

网友:
同问,有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