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锡晶汇爱玛矢量控制器拆解

楼主(2019-08-12):
无锡晶汇爱玛矢量控制器,采用两个轨到轨运放SD06,每一相采用一个MDP1933场效应管作为上桥臂MOS管,下桥臂则采用两个S70N80R场效应管,共采用九个场效应管。
通过高速运放差分电路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两片轨到轨运放SD06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重构相线电流。轨到轨运放SD06的其中一个运放通过采样康铜丝电阻两端电压,获取控制器的母电流。
参考:《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方法》
           《PMSM电机矢量控制之电流采样原理分析》

网友:
标配的控制器貌似都区别不大,

网友:
我买的爱玛用的是博世 控制器

网友:
采集相电流的话,应该可以做出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无感无刷应急模式,平时用有感无刷启动。

网友:
看样子是输出正弦波的控制器?

网友:
之前折腾车子,控制器不小心被烧了。

网友A(2020-07-09):
我的是晶汇AMZWK4817YA,48V17A,120度相角,请问各位前辈,怎么能解除限速呢?

网友(2020-08-31):
绝对是高手,要是再详细点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修理控制器才是真正的高高手了

网友(2020-10-11):
比较关心焊点旁边的字母代表什么功能

网友(2021-06-07):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学到了

网友(2021-12-09):
这个电流比一般新国标要高出4a,我的标18a

网友:
板上焊点接黑色0v,怎样接?大神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晶汇AMZWK4817YA,48V17A,120度相角,请问各位前辈,怎么能解除限速呢? ...

我有这个型号的控制器原理线路图和解除限速方法,但是不会弄

网友C(2022-09-05):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型号的控制器原理线路图和解除限速方法,但是不会弄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有解决限速吗?

网友(2023-08-22):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晶汇AMZWK4817YA,48V17A,120度相角,请问各位前辈,怎么能解除限速呢? ...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哪位大神能说一下怎么破限速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有解决限速吗?

才22A,电机才350W,跑不了多快的。最多也就40。

网友:
我是17A的,自己接了个E-ABS功能比机械刹车好用。

楼主(2024-05-07):
分享采用STM32F031C6T6单片机和SD06高速运放芯片的电动车矢量控制器原理图
参考资料:哔哩哔哩《电动车控制器硬件原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