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联想N50无线鼠标,罗技代工,看起来像175鼠标的板

楼主(2019-08-12):
这个鼠标没记错应该是2014年的在某东当年的“夺命岛”在出去吃饭前下了20rmb的单,谁知道中标。。。
后来这个鼠标是装了电池放在笔记本用,这个鼠标飘是唯一解释,
再后来笔记本躺了,不明又不开机了,决定不修了
这次是因为台式机鼠标出现失灵想拿来试试。。谁知道发现里面有聚能环电池,而且爆了!!!所以拆开清洗一下,才发现里面的陷其实不差,就不明白光学引擎为什么那么差
其实鼠标棱棱角角的,握起来并不好

翻底,各种认证一堆

就电池仓一个螺丝固定,拆开,发现上壳的模具工艺很不错,而且那个配重块。。。坑死你,配重这么高怎么握感好,拆了。。。后面发现拆了以后鼠标因为轻了更不好,现在想办法把配重压底盘。滚轮是光栅滚轮,而且安装在上壳上,手感不错,而且消除了罗技传统的滚轮噪声!!

底盘,就是负极的弹簧被爆浆包了,这次目标就是清理一下这个,要拆下主板,拿酒精刷一下弹簧。。。

前段的按键开关

光学引擎连二极管还有透镜直接固定,这个比较好玩,我可以用来直接套进其他鼠标外壳改造用、

这个应该是发射芯片,其实用了不小密密麻麻的料,就是光学引擎不好,造成丢帧飘。。。。

网友A:
罗技工程师跟中键有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工程师跟中键有仇吧

中键不是设计专业的用的少,这个中键算中等了,看看某软的直接用这种微动装到200-600的鼠标的左右键上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键不是设计专业的用的少,这个中键算中等了,看看某软的直接用这种微动装到200-600的鼠标的左右键上面 ...

邦邦硬的根本不能算微动,
叫轻触开关还差不多

网友(2023-04-06):
罗技2013年宣布退出OEM代工。
然而这个鼠标是2014年罗技为联想生产的,是M185换壳。
2022年罗技还是为戴尔代工优联鼠标。
罗技:赚钱吗不寒碜。打脸必须的。

网友:
我也以为罗技不代工了呢,没有想到他还在做。

楼主(2023-05-10):
因为楼上的突然回复,让我想起来这个鼠标,翻出来用了一下,原因是我年初改的两个鼠标全挂了。。。发现这个鼠标的分辨率很低!400左右的分辨率!用起来很不舒服,系统调高了又极度飘,试了2分钟又扔进去抽屉。继续我这那个很惨的微软小精灵鼠标,高刷新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楼上的突然回复,让我想起来这个鼠标,翻出来用了一下,原因是我年初改的两个鼠标全挂了。。。发现这个 ...

DPI没有理由是400。
这个鼠标的年代至少800dpi起步。
可能是初始设置鼠标速度比较低,用罗技setpoint驱动调一下设置。

网友:
我就是把这个鼠标的主板换装在M185里面用。非常完美。我的M185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PI没有理由是400。
这个鼠标的年代至少800dpi起步。
可能是初始设置鼠标速度比较低,用罗技setpoint驱动 ...

他可能说的是回报率。

罗技的鼠标一般dpi都是1000左右。

回报率却各不相同,而且是动态的,同一个鼠标,刚开始动可能是100多的回报率。

你快速移动,且持续一定时间,回报率会上升,我的M705最高记得到700左右,一般也就500左右。

要省电嘛,性能差点不丢人。毕竟动辄一个电池用一年多,两个电池用3今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说的是回报率。

罗技的鼠标一般dpi都是1000左右。

罗技办公无线鼠标限制性能了,最高才125Hz回报率,移动速度低时,回报率更低。
我测试过M705马拉松鼠标,回报率最高也是125Hz。
无线游戏鼠标G602,G700,G502,G604的回报率才能到1000Hz(实测700~900Hz),这时就很耗电了。即使最新的G502X续航才140小时,G604是250小时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罗技办公无线鼠标限制性能了,最高才125Hz回报率,移动速度低时,回报率更低。
我测试过M705马拉松鼠标, ...

必须持续大幅度移动才会触发高回报率。

那个下载的小软件界面太小,根本不能大范围移动并触发高回报率。

只有用这种在线的网页版全屏,才能有高回报率,而那种固定回报率的鼠标,不管怎么移动,都会一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说的是回报率。

罗技的鼠标一般dpi都是1000左右。

不是回报率,回报率在十几年前,双飞燕就有这个USB回报率检查软件。
我说的是分辨率,也就是DPI,就是鼠标移动1英寸,屏幕移动多少个点位的这个参数,因为我手上还有一个微软的1000DPI的小鼠标插着,移动小鼠标移动的距离跟移动N50移动的差距很大,所以我才说鼠标有问题。我今晚回去用罗技的软件打开看看。
还有鼠标定位准不准很看重刷新率,就是一秒钟鼠标的引擎扫描多少次,鼠标丢不丢帧就看这个参数,微软的刷新率很多都是6000甚至9000,造成做无线鼠标很耗电,后面出的改进型引擎好像降到2000还是变成动态刷新率。罗技的以前安华高现在原相都是3/6/9等的划分引擎的刷新率大部分无线专用的芯片都只有2000左右,直接拿游戏鼠标的引擎来做无线的同样搞不定能耗问题。反正就是能量守恒,不可能你又准又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回报率,回报率在十几年前,双飞燕就有这个USB回报率检查软件。
我说的是分辨率,也就是DPI,就是鼠 ...

罗技鼠标要想好用,必须装他家的驱动软件。

老鼠标用setpoint,新鼠标options。

不装软件一般都表现为移动很慢;装了之后就可调了,但也不建议调指针加速度。

至于dpi官方都有相应鼠标指标介绍的。

网友:
不错,毕竟品牌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必须持续大幅度移动才会触发高回报率。

那个下载的小软件界面太小,根本不能大范围移动并触发高回报率。

我用MouseTester v1.5.3测试,本地测试,无视网络延迟,可以看到回报率和回报时间,可以无视窗口大小,无视分辨率。查看鼠标轨迹不会因为分辨率限制而画方框。而且测试结果是统计图,可以排除掉不稳定的尖刺。

即使设置为500Hz回报率,也有800~1100Hz的测试结果,这些尖刺要去掉,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ouseTester v1.5.3测试,本地测试,无视网络延迟,可以看到回报率和回报时间,可以无视窗口大小,无 ...

鼠标是否卡顿或者飘,测这个回报率是没用的,这个测的是usb口与鼠标的数据交换的。造成鼠标卡顿的原因以前有可能是电脑硬件匹配不上系统或者硬件cpu温度高降频这个的主机因素造成或者现在的鼠标内部的处理芯片或者硬件原因跟电脑的通讯不畅。至于飘这个问题就是鼠标本身设计的不平衡或者传感器(光学引擎)的识别率(不是分辨率)和刷新率造成的。识别率可能对鼠标垫的兼容度问题,刷新率就是单位时间的传感器识别到的图像次数,每次图像识别后作出对比再发出位移信号。所以一般要鼠标性能好的情况,刷新率都不低,但是相反无线鼠标由于能耗原因,很多时候都是使用低刷新率的光学引擎以降低能耗,这样就容易出现飘的现象。
题外话,不考虑能耗的情况,微软十几年前的3500,4000,5000等第一代第二代蓝影无线鼠标可以跟现在的所谓无线游戏鼠标比性能,但是能耗,一个电池能熬一个月就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是否卡顿或者飘,测这个回报率是没用的,这个测的是usb口与鼠标的数据交换的。造成鼠标卡顿的原因以 ...

分情况,以前200x年的鼠标,1000的必飘,500就开始飘了,因为它确实就是人手移动的检测、回报率,人手控制粒度不可能到那么小所以飘了,后来201x年的鼠标开始不这么做了,纯粹就是U口和鼠标数据交换次数

顺便,M705是不可能500/1000的,只有1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鼠标是否卡顿或者飘,测这个回报率是没用的,这个测的是usb口与鼠标的数据交换的。造成鼠标卡顿的原因以 ...

回报率也能测出鼠标卡不卡飘不飘。看数据就行。

这个丢帧的轨迹。仔细分两种情况。
两点之间相距较近成直线,说明移动速度超过了引擎识别速度,引擎检测不到信号,计算输出一个”近似的“坐标。
两点之间相距较远成斜线,说明引擎完全没有输出坐标,直接跳过了这几个应该有数据的点,回报率或者反馈时间上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例如回报率125Hz变成80Hz以下,反馈时间8ms变成16ms以上。

蓝影4000我也测过,移动速度不能快,办公合适,打游戏不够用。蓝影当年是宣传能在玻璃上使用,但是实际用不了。M950能在玻璃上用,但是丢数据。
丢帧简单来说是引擎性能不行!
现在无线鼠标基本都是动态刷新率了,低移动速度就降低刷新率节能。以前的游戏引擎只有3325是这样,结果现在高中低端全部是动态刷新率(包括最高端的3395),低刷新率会有轻微的反应迟钝的感觉(不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报率也能测出鼠标卡不卡飘不飘。看数据就行。

你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也就是当年游戏鼠标测试画圈一样的意思,而且当年测试画圈还有另一重意思就是看看鼠标引擎有没有固化加速和插帧。但是现在很多所谓媒体测试鼠标画圈,人家测他们也测,反正不明所以测出来就算。
另一个意义就是,实际上你这个图像上的相近点位不连续,这个实际就是你在后面说的引擎不行的问题,对应鼠标的刷新率和识别率,在以前的鼠标参数就是加速度,但是现在好像鼠标都没有标注这个加速度的问题。反过来我自己也没有关注游戏鼠标,基本中端鼠标就能满足。
材质兼容性一直是蓝影的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