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蜗牛星际B款新购改装硬盘背板

楼主(2019-08-12):
首先,这背板不是我制作的,在淘宝上找的成品,今天刚到,还没有装机测试。再说也没有什么工具可测试,所以也只能装机,能正常联接硬盘,就算正常了;对比原版,应该比原背板强吧。

正面

背面

细节

网友A:
上个原板对比下撒。

网友:
也没看出比原机的强在哪里

网友B:
这个能用就行,换它干毛?

再说了,也看不出哪里强,是多了电源管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原板对比下撒。

原板,只硬盘接口和SATA接口。其它,什么也没有呀,光秃秃的。图是网上找的,对比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用就行,换它干毛?

用作NAS的时候,不光能用,而且要稳定安全,储存的都是需要的数据,板子用料太少,烧硬盘的事故会大大增加。

网友C:
心里作用大于实际,换背板不换电源没卵用,要稳定就不会用蜗牛星际了。

网友:
关键还是电源本身,和背板没半点关系。台式机都是直接插入供电的

网友(2019-12-03):
哪家店铺,啥价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作NAS的时候,不光能用,而且要稳定安全,储存的都是需要的数据,板子用料太少,烧硬盘的事故会大大增 ...

只要不热插拔,不是都一样,你直接插主板上也没什么原件,这个无非转接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热插拔,不是都一样,你直接插主板上也没什么原件,这个无非转接了下。 ...

不搞多点原件。怎么卖高价?心理感觉好了。就值那个价钱。

网友:
比原板好。其他的就是接口的精度了,这个看实际使用稳定性。

网友E:
楼主有板子尺寸和SATA位置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板子尺寸和SATA位置尺寸吗?

你好。这个没有实际尺寸,与蜗牛原板尺寸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里作用大于实际,换背板不换电源没卵用,要稳定就不会用蜗牛星际了。

你说出了真相,要稳定了还什么黑xx??,正版走起去吧

网友(2020-02-02):
这个跟原板子没啥区别。

网友:
还不如换个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2021-04-12):
查了下型号,那两个SOP8封装的芯片是MOS管,总板子走线上也能看出来
猜测是为了控制硬盘供电的,应该是为了支持硬盘休眠一类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作NAS的时候,不光能用,而且要稳定安全,储存的都是需要的数据,板子用料太少,烧硬盘的事故会大大增 ...

你不用这块板子也烧不了硬盘。

网友:
可以不用板子,直接插硬盘,我去我朋友哪里加过,他说没啥用。用自带电源就足够了,150W也足够了,用料也不是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