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让你的眼镜玻璃损坏吗?

楼主(2019-08-12):
想让你的眼镜玻璃损坏吗?用无水酒精擦擦就可以了。。。
下面发的照片就是我的眼镜用95的无水酒精擦过的结果:

左右两个镜片的左右两个角 都炸裂了。。。。吓死了,炸第一个和第二个的时候眼镜就在眼前,因为正是喷壶喷酒精在玻璃片上,然后用眼镜布擦拭完 刚戴上眼镜 刚几秒的时候炸的。。。。

是因为 眼睛被来的客人带的孩子拿着玩,镜片上都是油乎乎的小手印,眼镜还是镀膜玻璃的,对手印特敏感。。一开始只用眼镜布擦,但效果一点都不好,喷了酒精,效果相当大好,但是也坏了。

网友:
洗手的时候顺道洗洗就行啊。严重点用洗洁精。不要太干净啊!

网友:
额,镀膜的东西你用酒精擦?

眼睛涨了用肥皂、洗洁精洗就行了

网友:
涂层一洗就没啦

网友:
我每天都用无水酒精擦拭,无论2元到500元,都没你这个毛病,你赶快面壁反省一下人品去。

网友:
现在眼镜不都是树脂的多吗
很少玻璃吧

网友:
我都是用洗洁精,很好用

网友:
这个眼镜是半框的,一般很少会使用玻璃镜片,大多是树脂材质的

网友:
这是镜片质量问题与人品无关,树脂镜片对有机溶剂更敏感一些,尽量用水洗就可以了

网友:
压克力,也不怕酒精吧

网友:
这明摆着是树脂镜片啊,95的工业酒精里面可不只有乙醇和水

网友:
1、是树脂镜片;2、酒精是有机溶剂,有机溶剂是能溶解一些不溶于水的物质(如油脂、蜡、树脂、橡胶、染料等)

网友:
过期的隐形眼镜护理液也很好用

网友:
前些天我的也是这样中招了。。。。。。。。。。。我不是擦,放桌面的时候 是不小心溅到的,当时还不知道,以为是摔地下搞裂的,但想想 就放在桌子上没有摔过啊。。。。

网友:
这是树脂镜片吧

网友:
保不齐人家那小孩在娘肚子里就练过武功,什么天罡一粒混元气啊,十三太保横练啊,早把镜片给震裂了,只不过你不沾酒精不显哈哈哈

网友:
无水酒精能把玻璃镜片弄碎,我真是无法理解。

网友:
反正坏了,想证实是否玻璃镜片,用铁暴力敲碎就知。(注意防护眼睛)

网友:
应该是树脂镜片,估计还有镀膜,纯玻璃不镀膜。肯定没事,毕竟酒精都是可以用玻璃瓶装的

网友:
玻璃片的不怕,树脂片的怕磨,怕化学剂,眼镜布擦多了也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