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拆航母作准备——结合实例学习充电器的转灯原理

楼主(2019-08-12):
        前面发帖,折腾一个18650充电器的转灯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04),帖子发出来,经热心坛友支招,总算搞定了,但是,问题却留下来了,反正也拍了图了,干脆整理一下发上来跟坛友们交流下。
        那充电器是有红绿双色充电转灯指示的,当时手头没有这种双色指示灯,有坛友提醒可以用两个LED指示灯,对啊,单色LED指示灯库存不少啊:

        这都是以前剁手的LED指示灯杂包(不是同时,也不是同一卖家处撸的),5mm、3mm及各种颜色都有,数量有过百支(从这你也看出我对电子王国的向往之心了,说明我上坛除了负责搞笑,还是想真正学点东西的),这些灯够我折腾到死了吧,或者说死了都要折腾吧。还没用过一支呢,一是很少坏指示灯的,二是加装指示灯的折腾也不多,那些旧的拆机件足以应付了。但这次不同,这次要用两支拼成一支双色的,看来要认真挑选一下了。
        选指示灯前当然要了解一下充电器电路,这个充电器并不那个待改的而是好的原装的那个,为了学习,再次把它拆了,应坛友@jsycwnw要求,拍下它的电路板背面:

正面也应该拍一个的,无奈是把指示灯折腾坏了拆出来了才想到要拍的,那已不是原貌了,还好上帖有两充电器电路板的合照:

从这张图中剪出这款的电路板正面,还能看吧:

所说折腾坏,是指用外接电源对此指示灯测试,把这个原装的唯一的一颗双色指示灯弄烧了:

本来就是想参照原装充电器给待改充电器加装个双色指示灯的,现在,连这唯一的一颗参照也弄挂了,这下,上帝都救不了你了,只好老老实实把电路图手绘出来:

这电路图手绘得真丑(但人帅),但不影响对原理的理解,从电路中可看出两个指示灯(合成一个共阴极三脚指示灯)的正端确实接有不同阻值的电阻,上帖有坛友说这是分压电阻,测一下两个电位。这是红灯电位:

这是绿灯电位:

绿灯电位也是最后的输出电压:

实测两电位确实不同。真的是分压?耐心往下看。
下面来挑指示灯。不敢再用外接电源来试了,这样试:

再挑两个绿灯:

慢着,两指示灯个头一样,但亮度好象差得有点多。四个一起试,果然红灯比绿灯亮很多:

重新翻看以前的卖家的参数介绍:

原来,不同颜色的灯的使用参数不完全相同的,表中没有提到这两种指示灯(应该不是这个卖家的),但从实测中也看到,明显是红灯的工作(激活)电流更低,所以它们更亮。
装上双灯,因为是临时测试,胡乱接的,引脚都不剪:

空载绿灯亮,有戏:

充电中红灯亮,更有戏:

恰好有人微去唱K,好吧,是时候下山放松一下了,为折腾这货折腾了大半天时间。等到K歌到下半夜回来,看见乌灯黑火的书房工作台上,一盏绿色的光点。原来是充满电绿灯亮了:

        本来这个帖子到这就好了,解决问题等打赏了。可是,我上坛不仅仅是为了拿M币的(当然有更好,这样离买房又可以更进一步)。解决了问题,心里却留下了个疑问。前面有坛友说这转灯运用的是分压原理,那就是不同的电压值激活不同颜色的灯,应该是红灯的应用电压更低,充电时首先亮,而当电池电压充满后,电压升起来了而把绿灯激活——慢着,这高电压下,绿灯是亮了,但红灯应该更亮才对呀,为什么是灭了(或者亮度变暗下来)呢?实测一下充满电时两个灯的电位:
这是绿灯电位,毫无悬念,与输出电压相当:

再测红灯电位,果然是低的:

这样解释是乎是通的了,绿灯因电位高而亮,红灯电位低而灭,BUT,真相有时就差那么一点,我们离真理就擦肩而过了。再拿一个待充的电池测试一下,这是红灯电位:

这是绿灯电位,两者差不多,且都是高电位(按说应该是绿灯亮的,或者说不只是红灯亮的):

而且比输出到电池的最后充电电压都高:

        结论:所有的测试都说明,两灯的激活条件不仅看电压,更与电流密切相关。当充电初期,电池分流了大部分的充电电流,所以只有更低电流就能激活的红灯亮,即使此时两灯的电位都不算低(这个电位与电池内阻有关,旧的内阻大的电池端电压便高,比如上例所用的电池就是一个垃圾充电宝中拆出的);当充满电时,流向电池的电流小了,更多的电流流向了两个并联的指示灯,但由于红串接了更大的限流电阻,流经红灯的电流比绿灯小,所以绿灯亮。所以,前面坛友说的转灯运用的是电阻分压是不准确的,应该是电阻分流。其实,说了半天,就是所有充电器转灯都是以电流为检测依据的,所以都是说转灯电流而不说转灯电压,这些说法请大神来斧正。这些对于我等小白都是一些基本概念(所以才发到电子学堂),搞懂它,我才敢去拆航母呀。
@邓穿石 @温力口 @jsycw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静的美男子,你@前2位是正确的,偏偏带上我,其实对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大神们有所不恭!既然你要我瞎说,拔 ...

      今天回了一趟乡下,带着一身疲惫,但是我迫不及待的要回复你的帖子。客气的话不要说,都懂,坐而论道,百家争鸣,所谓论坛当如是。下面试着逐点交流一下。
        1、第一次发帖时所拍图片如你所说不假,当时确实是绿灯近变压器(为行文方便,以下叫左侧)红灯靠电路板边缘(以下叫右侧),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测试是有误的,因为那唯一的一盏双色指示灯烧了,无法重新演示给您看,只有分析如下:a,首先你我都认同,红灯的导通电压(或叫激活电压)比绿灯的低的,你也指出一般常见带色LED指示灯的导通电压,红1.8V,绿2.5V,蓝、白3V,而从电路上分析和实测,接在右侧的电位更低,请看电路板,接在左侧的分压电阻(为便于沟通,暂且按坛友们习惯的说法,其实我认为是分流电阻更合适)是100殴,接在右侧的分压电阻是2殴:

b、结合我实测指示灯拆下来后的电压值,左侧的电压值是3.867V:

右侧的电压值是4.215V:

为了使红、绿灯各自在合适的电位亮灯,应该是左侧为红灯,右侧为绿灯。
c、再结合我实绘的电路图,说明左侧应为红灯,右为绿灯:

d、当充电器空载时,电压保持精准的标称输出电压值4.2V(运用光耦的直接采样稳压,作用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绿灯亮(这些图是调用前面测试这充电器的指示灯还没有被玩坏时的,这样更说明不是特意摆拍),上面刚说了,充电电压就是右侧电压,而现在是绿灯亮,再次说明右侧应该接的是绿灯(注意,只是说“应该”,到这里都还是假说阶段):

e、在电路板上也能看到标识左侧为R(红灯),右侧为G(绿灯),当然,出厂印刷有误也是常有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这是印刷错误前,这也算一个佐证:

f、以上分析都说明左侧是红灯,右侧为绿灯,可实测为什么相反呢?这个就是我要跟您探讨的问题。我记得我当时夹电来试指示灯时,先是夹右侧,因为知道这些指示灯很脆弱的,所以都是用稳压电源小心翼翼地从低往高调,首先看到的就是红光(因为红光的激活电压低),结果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右侧是红灯了,其实在后来几次测试中,都很难找到红光,要很刻意才找到,它多数时候是一个混色状态。认定了右侧是红灯,就一错再错地把左侧调出绿光。其实,我想这种双色指示灯就是不同的电压激活不同的颜色,而我只是先入为主地人为调出了错误的颜色而已,但当时没想明白。也正因为这灯的颜色不稳定而多次调测,才把指示灯烧了。我现在没有这种指示灯,如果您及哪位坛友有备件,不防测试一下便可印证我的说法。

如果你同意我对灯色的判断,可能你的结论又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我回复你说我的测试有误,会影响你的判断。

2、我同意你对两块电路板输出整流二级管的评价, 你不说,我还确实没留意到这点。但不认同你对光耦稳压的说法,很多充电器都用到光耦稳压,说明它有合理性,实测那个输出电压如此精准就可知。同时,也顺便告诉你,另外那块待改的用的也是光耦稳压,输出电压为何偏高?原来这是电路板有污渍,改变了电路的稳压值,后来洗过电路板,电压又回到3.3V了:

想起来了,以前为收音机改过这类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7655),找出某收音机看其充电口,顺便也佐证了待改充电器输出插头为何极性变了,因为收音机电源插孔果然是另类的外正内负(而18650充电器插头及目前觉见的此类插头多是内正外负):

其实外壳也写有3V字样:

当年也有笔记为证:

3、待改充电器电路板的双色指示灯也是共阴,这里将两面图片都拍上来供你分析,因为前面改的只是分立双色指示灯修复原装那个而已,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折腾这个:

再次为你的精湛技艺折服,仅凭一个电路板图片,就能把电路标注得如此清楚。

4、关于转灯。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必要条件,我同意,原帖我也有说这样的话:

但对其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
a、电池要充电进,端电压不一定就是低,只有好的电池,内阻低的,接上充电器,才会拉低充电输出电压;而寿命已尽的电池,内阻高了,接上去电压不一定低,比如我主帖用来测试的那个就是接近报废的电池,放上去,充电电压并不低:

测得两灯的电位也不低且接近;
这是测红灯电位(看得出夹的是靠近变压器端的指示灯引脚,也就是本文一直所说是红灯阳极),高达满电电压:

这是测绿灯电位(看得出夹的是电路板边缘的指示灯引脚,也就是本文一直所说的绿灯阳极),也是满电电压,甚至比红灯引脚还高:

这么高的电压,按激活电压高低来说,应该是绿灯亮才对,但为什么图中测得的仍是红灯亮呢?这就是因为充电初期电池把大部分电流分流去,留出来的电流只够激活红灯,所以说激活不仅看电压还看电流,也就是说对电源功率也有要求的。PN结不是场效应管。

b、你说充电初期电池端电压低而激活直联红灯,这是我的误测导致的您的误判,因为前面分析过了,与电池端电压直联的其实是绿灯。不错,充电初期激活的是红灯,但却是分压更低,接了限流电阻(100殴)右铡的那盏,因为充电初期大部分电流流经了电池,这小部分电流只够激活红灯(红灯所需的激活功率更低);而充满电后及空载时,大部分及全部电流都加在两个灯,肯定是激活没有限流电阻的右侧绿灯。

c、你说的双色指示灯的混亮问题。这种三引脚的一体双色灯,应该是根激活条件亮相应的灯,当更高电流的灯被激活了,更低的就亮度变低了。这种效果比单独两个灯组合的要好。两个灯组合的就如你所说,绿灯亮时,红灯也还有不同程度的亮度。这也是为什么要做成一体的原因吧?

其实,关于这个指示灯误判的问题,我发主帖时就发觉了,以为没有人会细心到那样,可还是被你看出,再次说明您高超的技艺,也说明论坛就是个竟技场,容不得南敦先生,是真正有技术,真正想学技术的好学校。

至于你对RCC充电器的观点,当然它比不上494、3842等PWM的电源,但它好歹也是隔离电源呀,很多充电器充满是否停充是受电池保护板决定的,充电器本身没有停充功能,但它会因为电压平衡了而自动保持涓流,这样,电池备用时可以留在充电座保持满电拿来就用。只有电池那端如果是“裸充”才危险(这个我也算出生入死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07&extra=)。

最后,我想告诉您,我不算美男子,而且也不太安静,如果我能做到又安静又是个美男子,可能人生轨迹又不一样了。

网友B:
万用表真不错啊!就是表笔磕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真不错啊!就是表笔磕碜

能换句台词吗?其实那表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近日撸多了一台,想使用两台表的蓝牙连续监测功能,却发现旧的这台蓝牙功能好象失效了,还没有细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换句台词吗?其实那表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近日撸多了一台,想使用两台表的蓝牙连续监测功能,却发现旧 ...

既然觉得不好,万用表送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换句台词吗?其实那表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近日撸多了一台,想使用两台表的蓝牙连续监测功能,却发现旧 ...

大婶就是有钱哈哈,轻松多撸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就是有钱哈哈,轻松多撸了一台

靠,怎么都不说重点呢?我也是感觉到有两台的需要,可谁知就有一台用不了蓝牙,否则这个帖子更有可读性。

网友D:
是利用电阻分压和LED的压降来控制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利用电阻分压和LED的压降来控制亮灯

串在LED灯上的电阻不是分压作用,是分流作用,在电流充电的初始时,流过红灯的电流大(两灯的电位都差不多),红灯亮;在末期,流过绿灯的电流大,绿灯亮。欢迎探讨。

网友E:
哈哈里买房又进了一步,,,,,,,,,,

网友F:
谢谢分享!我这有一块5V充电器(适配器)转灯电路更特别(分立元件,元件不多),改天拆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里买房又进了一步,,,,,,,,,,

进啥步进步,我殚精竭力,挖空脑汁写出来的帖子,人气这么少,直是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我这有一块5V充电器(适配器)转灯电路更特别(分立元件,元件不多),改天拆给你看看。 ...

早应该这样分享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通过写帖子,认识也会升华的,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A:
安静的美男子,你@前2位是正确的,偏偏带上我,其实对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大神们有所不恭!既然你要我瞎说,拔苗助长我也无压力,这就开始,看看就好。
1. 你的电路图没细看,只觉得红、绿指示灯的位置标反了。不信,就看你之前帖子的实测图,正面靠输出板右侧边缘的是红色LED。

2. 从这2块板子的正面看,很久远的充电器了,RCC电路,输出受电网电压影响较大,带载能力差。粗糙的纸基板,没有431、甚至都没有输出的稳压管(唯一的稳压管是串在光耦反馈电路里,利用超压时导通增加反馈电流,粗略控制开关管侧的功率,大致稳定一个输出电压范围),单管半波整流效率差(红框所示)。勿论这些基本特征,就这2块板子比较,欲改指示灯的这块板子还要好一些,原因是输出整流用了貌似压降小(Vf 0.2V左右)的肖特基二极管1N5819(1A40V),而右边的输出整流貌似用了压降大(Vf 0.5~1V)的普通的开关二极管1N4148(100~150mA,70V)。根据4148的额定电流可知,那个指示灯正常的板子怎么可能输出标称的500mA,真是神奇,属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待改造指示灯的这块板子,没有背面图,不敢妄断一定是共阴或共阳的LED

4. 老实说,我不赞同你关于指示灯转灯原理涉及器件敏感性的分析(尽管不同的器件确实存在差异,但不是这里转灯的原因)。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必要条件,除高亮LED外,一般常见带色LED指示灯的导通电压,红1.8V,绿2.5V,蓝、白3V。
开始瞎说我以为的转灯原理,其实是巧用了稳压不完善的电源:电池需要充电时,说明电池的端电压低,接上电池,就会将输出端电压拉低至略高于电池端电压(市电整流阻容充小铅酸,就是利用这种箝压现象。一旦电池坏了,与其并联的耐压不够的电解、LED啥的都成了炸弹),导通电压低的红色LED,+极是直连out+的,这时的电压肯定满足红灯点亮条件,红灯亮起;导通电压高绿灯,+连接的分压点的电压达不到导通电压,绿灯安静地呆着。所以充电时红灯亮、绿灯灭。

当电池达到充电电压时,充电电流减小,电源输出电压跟着抬高,绿灯+处的分压点电压达到绿灯导通电压(分压电阻设计时经过计算,电池端电压到4.2V左右时,分压点电压肯定>2.5V),绿灯自然就亮了。但这时,红灯是亮是灭是个问题,但看电路构成,红灯没有灭的理由,所以我认为所谓“充满”时,不仅绿灯亮起,红灯也是亮着的,你看到的转灯颜色变化是红、绿混光的结果,也许因为绿灯的发光效率高,看上去偏绿一些。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不能肯定。你可以用心观察比较一下,单独供电时绿灯发出的光色,和充满转灯指示时的光色,是不是肉眼看不出区别。或可裸着充电器(注意安全!),看绿灯亮起时,红灯的灯芯是不是也亮着(必要时用物遮挡一下绿灯一侧)。
最后啰嗦一句,这种RCC充电器并不安全,转灯只是指示电池充满,并不关断输出,也并一定会处在停充状态。因为RCC电路的输出电压受输入电压影响较大,市电电压高于220V时,输出的电压就会大于标称电压,这时尽管转为绿灯亮,只表示电池已达到受充极限电压,但充电并不会停止,后果你懂的。安全的做法,应该不离人,转灯显示充满随即断开充电状态。好在这个是4148整流,说明设计的充电电流在100mA左右,对18650而言,风险比较小而已(那个5819整流的板子,如果不是虚张声势,充电电流能达到标称的500mA的话,风险就大多了)。你放心离开去唱K,以为转灯即停充,一般而言好像也没错,但对这种充电器而言,还是属于胆肥,且行且珍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静的美男子,你@前2位是正确的,偏偏带上我,其实对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大神们有所不恭!既然你要我瞎说,拔 ...

我也在外面,关于那个红绿灯,电路图没有画错,指示灯回装也没装错,是测试的方法有误,所以可能误导了你的判断,今晚再跟你详谈。先加分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静的美男子,你@前2位是正确的,偏偏带上我,其实对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大神们有所不恭!既然你要我瞎说,拔 ...

你第1次发的我都还没细看,你现在是不是又新重新编辑了?你可以新开一个回复嘛,这样我也知道你哪些是新加内容。你是个很认真的人,到时详聊。简单说下,第1次测那个双色灯不是靠电路扳边的为红色,他设计的是靠边是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第1次发的我都还没细看,你现在是不是又新重新编辑了?你可以新开一个回复嘛,这样我也知道你哪些是新 ...

1. 能力有限,很可能帮不上忙。最近有事比较忙,只能有空上来看看。
2. 第一次发帖时的LED测试图如下,明显靠输出端的是红色LED(固定开关变压器磁芯的红色玛拉胶带可供鉴别,说明最初是这块板子上红、绿LLED的显示正常)。

3. 基于2,红色LED的+极是直通充电输出的+的,这点是有别于你绘的电路图的

4.前面的回复,当时有事离开,也说了“有空再来”,确实补充了内容。补充的部分,就是最后1张图再往下的文字部分。

网友:
看到我的建议采用了,而且很管用,很是欣慰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啥步进步,我殚精竭力,挖空脑汁写出来的帖子,人气这么少,直是气人。 ...

整站人气都少,看看以往没换新站的时候的浏览量,再看看现在的。。呵呵了。原因只有骚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站人气都少,看看以往没换新站的时候的浏览量,再看看现在的。。呵呵了。原因只有骚版知道 ...

我不管,我要战斗到只剩我一个人,反正对电子,对数码,我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