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4056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9-08-12):
这个是几个月前做的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试用XTAR的快充,手上有很多拆机锂电池,但是锂电池充电器只有魅色充电器,一次也只能充两节,而且要两个小时,就在马云家买了4056的充电板和18650电池盒。
买的4056充电板和电池盒

这个电池盒质量还不错

4056板子

找一块洞洞板

比了大概位置,一个洞洞板可以做两个

割开焊接

装上4056

背面焊接

测试

待充的电池

重新加了个跳线帽,可以分别充一节,两节和四节电池

底面粘上青稞纸绝缘

做了两个同时可以充8节电池

充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一节电池充满后取下电池,如果旁边电池接近充满状态会马上转灯,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因为4056的负极连在一起引起的。但是我看典型应用电路里负极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有点想不通,不过转灯都是电池接近充满状态也没深入研究。

网友A:
这个电池盒电池放进去,太难拿出来了,怕蹭破正极外皮,弹簧压力太大

网友:
感觉那几个电池盒 是铁的

网友B:
做得很漂亮,可惜我买的小板不之为啥最大只有500mA,可能电池比较垃圾了

网友:
充电器就是个充电,自己用性能可靠就行,有没有壳无所谓,但给别人用,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电池真多,加个壳子更稳当

网友C:
TP5000 TP5100,IP2312,开关降压,效率杠杠滴!而且加一个拨码开关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250ma 500ma 1A 1.5A 2A 3A电流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可惜我买的小板不之为啥最大只有500mA,可能电池比较垃圾了 ...

4056发热大,会降电流,可以考虑2颗40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盒电池放进去,太难拿出来了,怕蹭破正极外皮,弹簧压力太大 ...

用钳子把铁片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5000 TP5100,IP2312,开关降压,效率杠杠滴!而且加一个拨码开关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250ma 500ma 1A 1.5A ...

问题是价格啊,一片抵8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56发热大,会降电流,可以考虑2颗4057

谢谢,下次这么试试看

网友:
直接找个大电流DCDC模块,并联一起充电,比4056快

网友:
充电板分开再加独立充电头,就可以充串联电池组了
等牙膏ing

网友E:
这种硬卡座的和那种弹簧卡座的我都买过,要不就是太硬,要不就是距离短卡得贼紧,压根没考虑尖头平头的问题,我们制造业做这种基础性的东西细节差距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硬卡座的和那种弹簧卡座的我都买过,要不就是太硬,要不就是距离短卡得贼紧,压根没考虑尖头平头的问题 ...

主要是为了节省模具成本,低价竞争等。其实国外的产品,好像有一些也是中国做的,但是投钱多模具做的细致,材料更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P5000 TP5100,IP2312,开关降压,效率杠杠滴!而且加一个拨码开关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250ma 500ma 1A 1.5A ...

效率更好的好像是SY6912同步整流降压充电,但缺点价格比TP5000贵。便宜的话,可以买几种电流4.2V充电器电源,电池盒弄个电源口,接上电流大小合适充电器电源。

网友:
记得这电池座比充电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效率更好的好像是SY6912同步整流降压充电,但缺点价格比TP5000贵。便宜的话,可以买几种电流4.2V充电器电 ...

sy6912外围元件过多,而且价格翻倍,
TP5000 TP5100的性价比很高,4-5元左右一片,CC-CV,设定2A,即全程以2A电流充到4.10V后转4.2V恒压充,充大容量的锂电池速度很快,转换效率95%那样,根本就不用考虑散热问题、
4056 4057就很操蛋了,小容量还好,大容量(5000以上)那就要命了,线性降压发热巨大,压差都以热量形式耗散,
还有一种IP2312,type-c口的,开关降压最大3A电流,用一个电位器就能实现10MA-3A电流无极调节,再加一个拨码开关能实现4.2 4.3 4.35 4.4V输出,除了铁锂通杀

网友:
我也有不少18680老电池,看样子也要折腾一只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