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不正常现象求解,电流过大主控烫手

楼主(2019-08-12):
前些日子用IS917 G2板贴JS29F16B08HCND1,读95写100,感觉还不错。
最近想把盘做得小点,更方便携带,于是入了手腕板IS917 TSOP48焊盘。

单贴拖焊无压力,在上电脑量产时,遇到问题。

这货一插电脑就会有大约0.5A的电流,主控和芯片秒秒钟就热的烫手,但chipgenius可以识别主控和颗粒。排除焊接问题,已经做了两个,一样的现象。

联系卖家,卖家说R10是3.3v跳线,R11是1.8v跳线,这个颗粒是1.8v vccq,应该不用动就行。

下一步该怎么排查?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闪存拆掉测主控的电流。闪存上测试架测电流。正常917待机电流0.05A左右。还有可能要拆tog电阻。闪存第二排引脚前4后4一共8个引脚是否有接地、vcc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拆掉测主控的电流。闪存上测试架测电流。正常917待机电流0.05A左右。还有可能要拆tog电阻。闪存第二排 ...

空板上电脑正常,没有大电流,Chipgenius可以认;闪存上测试架也正常无大电流;tog没试,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引脚没测,回头试试。

网友B:
闪存25-28脚,45-48脚悬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25-28脚,45-48脚悬空就好。

晚上回家试试。不过既然是空脚,悬空不悬空有啥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家试试。不过既然是空脚,悬空不悬空有啥区别呢?

那四个脚是连通的,短路了。

网友C:
我也有个917,空板主控就烫手,但是我插一分多钟也没什么问题,chipgenius和工具都能正常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917,空板主控就烫手,但是我插一分多钟也没什么问题,chipgenius和工具都能正常识别 ...

烫手是个主观感觉,只要电流正常,也没啥问题。我这个一上电脑就会有0.5A的电流,主控和芯片2秒内就烫了,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你量稳压输出正常不

网友:
有些板子焊了tsop的toggle供电电阻,贴非toggle颗粒要去掉不然短路,有些F写是NC实际是并联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四个脚是连通的,短路了。

已经把25-28,45-48脚直接剪断,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烫手是个主观感觉,只要电流正常,也没啥问题。我这个一上电脑就会有0.5A的电流,主控和芯片2秒内就烫了 ...

我测了一下,其他空板917通电甚至都测不出电流,我的测试仪显示0a,但是led是在闪,电脑能认的。贴了颗粒的917读写的时候电流是0.1a。但那个烫手的空板都有0.1a的电流,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一下,其他空板917通电甚至都测不出电流,我的测试仪显示0a,但是led是在闪,电脑能认的。贴了颗粒 ...

我今天又贴了别的颗粒,还是有大电流,还是发烫,折腾够了,明天退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贴了别的颗粒,还是有大电流,还是发烫,折腾够了,明天退板子。 ...

板子还能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还能退?

买了好多个,没上锡的咋不能退呢

网友D(2019-10-15):
引用 楼主:
买了好多个,没上锡的咋不能退呢

我来晚了..这个917我也烧过主控!很多贴intel颗粒就需要拆掉一个电阻,具体拆哪里我也忘了。。上次做过3个917U盘。第一片就烧主控了。原来要拆掉一个电阻时间长了我也忘了拆哪里了。。你自己网上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晚了..这个917我也烧过主控!很多贴intel颗粒就需要拆掉一个电阻,具体拆哪里我也忘了。。上次做过3 ...

如果想起来是拆掉哪个电阻跟我说声啊,我一直想做917手腕板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晚了..这个917我也烧过主控!很多贴intel颗粒就需要拆掉一个电阻,具体拆哪里我也忘了。。上次做过3 ...

今天商家说,去掉R12,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起来是拆掉哪个电阻跟我说声啊,我一直想做917手腕板U盘。

我也忘了,好久了。。只记的烧了一个917的主控!还把论坛里的大树骂了。。后来不知道哪里找到资料拆了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商家说,去掉R12,不知道对不对。

你看看。这图大树店里盗过来的。可能是拆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