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剁手了!买了个磨脚神器!先拆了看看!璐瑶LY-9618电动磨脚器

楼主(2019-08-12):
又剁手了!买了个磨脚神器!擦擦!来先拆了看看!感觉做工一般!简单!力度不够大!但是够用了!上图吧!

网友A:
前几天看到有人把这玩艺当磨刀器来卖,我上去就给他挖苦一番

网友:
这个可以改造一下,里面放4颗18650并联

网友:
最好拆开电机看看,希望不是缩水的转子。换一个强磁的电机试试。

网友B:
推荐给你一个磨脚神器。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给你一个磨脚神器。

很好用!

哈哈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装四节电池确实有点过分了哈哈哈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热水泡脚一把小刀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给你一个磨脚神器。

很好用!

哈哈,这个强,退层皮

网友:
这个不给力的话,角磨机装个磨片试试

网友:
这货原本显然是为4节AA普通电池设计的,电池仓那里有+ 、—极性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到有人把这玩艺当磨刀器来卖,我上去就给他挖苦一番

装满4个电池磨刀应该可以,

网友:
4节电池位只装了一节电池。

网友:
真无聊,跟婆娘买那些 酸奶机、面包机一样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