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虎牌JKW-A10W电饭煲拆解

楼主(2019-08-12):
两年前家人去日本旅游,总要买点东西,考虑到实用性,就带回一个电饭煲吧,首选就是电磁感应加热的(不要带压力的,个人感觉压力锅做出的米饭不合口味,又不想用电饭锅做菜),适合国内电压的,价格比较便宜的即可(自己兜里钱少自己知道)。按照此原则就买了这个电饭煲,价格是1800元(其实还是比较贵,小米的米家iH电饭煲3升的才399元,亲属买一个在用,也很好!)。
楼下饭店开业了,随之而来的是小强,电饭煲壳子里好像是进去小强了,拆开检查一下,顺便清理卫生,也拍几张照片与大家分享。

主角登场。

网上的图。

iH——电磁感应加热,与电磁炉加热方式一样。

警示语。

三层内胆。

商标、型号与规格。经测量,在使用中不是连续高功率加热!(从刚接通电源到沸腾阶段也不是连续高功率加热的!这也许是做出的米饭好吃的因素所在,据说大米在不同温度下,吸收水分的速度是不同的,沸腾后保持多长时间、多少温度对米饭的口感都是有影响的。可参考这篇文章https://www.jiaheu.com/topic/324287.html)。

日本制造。小鬼子还是很贴心的,为了买回来使用方便,中文标签是免费给的,贴上覆盖了原英文标识。

这是原来的面板。

贴完中文标识的面板。

全图。

当时给的中文不干贴。

锅内情况(锅内胆拿出来了)。

锅内胆。

网上对三层内胆的中文介绍。不同的品牌会因内胆材质不同而价格不同,什么陶土、紫砂、多层金属结构、铜涂层、银涂层、金涂层、红外涂层等等,有些可能也是营销策略。

底部。散热孔有油垢。

四只螺丝,拆掉就可以打开。可以看到是两段加热盘。不同的电饭煲会因加热段的不同,价格不同。最多有7段加热,感觉意义不大。

底座还有卡扣。底部有小强粪便,确实进来小强了,已经清理干净。

电源输入,几只压敏电阻。

电路板,应该与电磁炉一样。散热风扇上也有油垢了。

与发热盘的接头。从接头看,发热盘应该是铜线。

保修单。

说明书。

三种文字。

对于日本电饭煲,由于销售对象不同,一般有三大类:
一是全日文标签,电压110V,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主要销售对象是日本国民,但买回国内使用不方便,需要大功率降压变压器或更改电路;
二是全日文标签,电压220V,在日本销售给中国游客的,价格适中,质量可靠;
三是全中文标签,电压220V,出口到中国销售的,价格最高。
经过两年多的使用,iH电饭煲做饭确实比普通电饭锅好吃!
这是小米研究的做大米饭的温度控制与米饭口感的关系,可能有一定道理。

一切纯属属于个人喜好和个人观点,勿喜勿喷。
谢谢围观!

后续更换纽扣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44

网友:
看着里面挺紧凑,没发现小强呢
没用过电磁加热的,下次一定买个来试试
等牙膏ing

网友:
贵的东西,质量就应该好,国内的美的之流,贵的和便宜的,拆开看不出什么多大区别

网友:
还是一贯的作风,一等品在日本销售,二等品销往欧美,三等品销往中国

网友:
这个电磁炉应该是铜线了

网友:
内胆忘记贴中文标签了,快补上

网友:
质量看着真好哈哈

网友:
让米在锅内跳舞

网友A:
煮饭好不好吃,不看柴火看厨师。
看了央视软性广告,买了苏泊尔ih电饭锅一千多元的,煮饭没松下几百元发热盘电饭锅好吃。松下的早买5年左右。

网友B:
不喜欢米饭,对电饭煲无感

网友:
中文贴纸做的真烂,贴上去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米饭,对电饭煲无感

不吃米饭,吃馒头啊

网友:
电磁加热是不是和电磁炉一样?

网友:
两年前家里装修买海尔全套电器送的海尔IH电饭煲,很好用。即使是东北大米用“柴火饭”功能煮出来都可口,用来煲玉米糁都不粘锅,如果再加个WIFI功能,我觉得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煮饭好不好吃,不看柴火看厨师。
看了央视软性广告,买了苏泊尔ih电饭锅一千多元的,煮饭没松下几百元发热 ...

松下电饭煲是比较出名的,但是对比虎牌跟象印又是差一点点

网友:
我家的第一代虎牌HI电饭煲,用了起码有10多年了,一样的米不一样的电饭煲煮出来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妈也不信,买自主品牌一千多的,后来我去旅游买了个虎牌回来就相信差距了

网友:
看来是针对中国市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下电饭煲是比较出名的,但是对比虎牌跟象印又是差一点点

错,在日本松下比虎牌和象印强多了,无论是销量还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在日本松下比虎牌和象印强多了,无论是销量还是技术。

就单电饭煲来说,其他当然不能跟松下比了,具体日本销量我不清楚,松下虎牌高端我都有买对比过的,一样的米我家里的松下就是不够虎牌的煮出来甜,口感倒差不多,

网友:
赚了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