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远程遥控开关,可联网天猫精灵

楼主(2019-08-12):
好久没发贴了,这一阵迷上ESP8266了,这家伙确实很强大!用Arduino编程也很方便,唯独缺点就是IO口太少,而且烧写一次程序好慢!其他都还好。ESP8266最大特点就是联网!于是就有这个制作!利用贝壳物联这个平台,还可对接天猫精灵和小度音响,微信也可以远程控制,真的很棒!这个制作成本在20左右,其实都不到20。程序和对接教程在楼下

主角:ESP8266-01S,这个模块只有两个IO口,控制一个继电器,足以!如果设备多可以串口通讯单片机连接更多的设备

因为模块是3.3V工作电压,所以必须要一个1117降压

AC-DC 5V400ma电源,其实也可以直接用3.3V电源,但是继电器要3.3V的,我手头没有

还要准备个盒子,我一直觉得这种LED驱动盒子不错

继电器模块,懒得自己焊了,直接买个模块,光耦隔离的

画一个草图,接线图,因为很简单,就不开AD画原理图了,ESP8266模块GPIO0接继电器,低电平导通

比划一下大小,确定能装的下

ESP8266模块,下载程序时要短接GPIO0到GND,方便调程序就焊个按键

把1117模块的插针去掉,用不上

按照接线图接好继电器

测试过程中,发现ESP8266的高电平断不开继电器,因为是5V继电器,而ESP8266高电平只有3.3V,需要改一个电阻,如果是高电平导通就不用。把这颗电阻换成10K的就好了

连线过程就掠过,按照接线图接好就行,之后就是想法塞到盒子里面

因为继电器个头太大,就只能放外面了

拧上吸顶灯里用的磁柱,方便改电路,大功告成!

接到电路当中,改造也很简单,接线图上也有画,但是这种改造不适合那种分段开关

看似整个过程很快,其实调试程序过程很慢!但最后结果是比较满意的

资料和程序都放楼下了,剩下的教程也在楼下: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楼主:
接楼上,烧好程序之后也要配合网络使用!

首先到贝壳物联注册个账号,好申请设备端口

上面设备申请到以后,再到源程序当中改一些参数即可

下面是用微信控制设备教程

下面是对接天猫精灵的教程,贝壳物联也支持小度音响,但是我没有小度,过程大概差不多

我做的教程应该能看懂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有什么问题评论或私信我,我都会看的。

最后补上一张ESP8266模块引脚图;注意!下载程序时候要把GPIO0短接到GND!

最后上源代码:
懒的放网盘了,没M币的留邮箱,看见会发的,但是有M币留邮箱,我是不会发的!

另外:有的伙伴问,没网怎么办?不怕的,这个原理就是在原有灯的基础上改造的,使用该模块时,原来灯的墙壁开关要一直处于开的状态!程序初始化上电(墙壁开关打开的时候)默认是导通继电器也就是开灯。关闭墙壁开关,整个电路就没电了,所以不必担心断网问题~

备注:贝壳物联这个平台是免费的,但是添加设备的数量是和等级挂钩的,等级是和你设备在线时间挂钩的,所以这个平台是免费的!
有的小伙伴不会在Arduino中添加ESP8266开发板和库文件,我新开的贴,教程在这:在Arduino中添加ESP8266

ESP8266物联网家居,可连接天猫精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34

网友:
楼主!楼下是地下室!没楼!

网友A:
加个OTA的程序,网页上传升级固件飞快,一般10秒足矣。

网友:
也有个8266,有时间也来折腾折腾!感谢分享!

网友B:
断网的时候要怎么操作,最好做成双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网的时候要怎么操作,最后做成双控的。

忘了说了,这个程序默认上电是导通继电器的,也就是说没网,使用原来灯的开关控制即可,有网了要开关一直开着,手动用网络关灯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个OTA的程序,网页上传升级固件飞快,一般10秒足矣。

嗯 ,参考8266的例程WebUpdate就行。断网可以加个内网网页版,来控制。

网友:
大咖出品,又是精品!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参考8266的例程WebUpdate就行。断网可以加个内网网页版,来控制。

好的,学到了,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楼上,烧好程序之后也要配合网络使用!
首先到贝壳物联注册个账号,好申请设备端口

真棒,学习了

网友C:
大神  我留个邮箱  期待您的分享75942383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  我留个邮箱  期待您的分享759423838@qq.com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D:
要是上网没续费是不是没办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上网没续费是不是没办法操作

这个平台是免费的

网友:
大神 求程序  实在没M

网友E:
ESP8266模块一直在我购物车里,没下单

楼主:
已发送,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P8266模块一直在我购物车里,没下单

其实这模块真的很强大!我已经入迷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