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当你出门旅游,电脑充电器的梅花线没带的时候。。。

楼主(2019-08-12):
好绝望啊。。。

第一、二天是这样渡过的。。。8字线强插梅花。然后现在是第六天,电脑剩下23%电了,第二天充满的(奔腾n5000CPU省电真香)

在海边乱逛,发现一条烂渔船,找到电线

扒掉螺纹管

回到民宿

充电器,45w的

梅花插头

从一堆烂电线里面拆了两个插头

海水腐蚀的不少,铜的

插入刚刚好

拿出乐视充电器,上面刚刚好有胶布

意思意思绝缘一下

插入

但是发现,,,,不知道为什么电线都是黑的了。。。。(铜的)

砍断吧,剩下30cm左右,尽量提高成功率

刮一下,铜色还是有的

自带的港版充电器

要下面的转接头

插入,啪的一声火花我就开心了

有电了

电脑充电灯也有了

旅游花絮

网友:
还好电源带了,如果电源没带就费事了

网友:
数码坛友前来膜拜

网友A:
一个饮料管及搞定了  费这个劲

网友:
目测一家四口出游

网友: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不愧是混数码坛的,哈哈哈哈

网友:
不愧是数码之家

网友:
梅花的用8字的强插本来就可以,我现在的电脑显示屏就是这样用的,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饮料管及搞定了  费这个劲

现在主要是找一根电线都难。这是旅游城市,路边上都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网友B:
网上买一根,寄到周边的快递智能柜,也很方便的呀

网友:
功夫不错,饭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一根,寄到周边的快递智能柜,也很方便的呀

都是旅游景区,,,不是生活区

网友C:
8字线或者梅花座要加工一下下嘀,强行插入是不够深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字线或者梅花座要加工一下下嘀,强行插入是不够深嘀

暴力进去还是可以的。把插头挤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进去还是可以的。把插头挤变形了。

变形后接触不良,或者接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旅游景区,,,不是生活区

寄到民宿前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到民宿前台

跟团的,一天换一个县

网友:
在哪里旅游?

网友:
有8字线就行了,把8字线中间切掉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插梅花了,我就这样做过很方便,还安全。

网友:
也只有坛友才想得出这鬼办法,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