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珠 有了解参数的TX吗? 主要是速度

楼主(2019-08-12):
如题,

如果想达到约700hz的亮灭速度  那些0.5W~3W功率的    有没有这样速度的?

不知哪里能查到  请懂行的TX提供些资料或URL

网友:
好像led灯珠亮灭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上千万次

网友:
700Hz人眼难以分辨吧,普通显示器才60Hz

网友A:
你想一下调光LED的PWM频率有多高就放心了

网友:
没问题,就是你看不出频率来

网友B:
LED发光原理是电子与空穴的复合,能量以光子的形式射出,而电子与空穴无论是移动速度还是复合速度应该都是纳秒级别吧,因此就LED芯片本身而言,700Hz甚至700kHz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荧光粉的残影时间,这才是关键的,这个参数只能参照不同厂家不同类型荧光粉来考虑了

网友C:
红绿蓝那些单色的估计可以,白的应该不行

网友:
荧光粉跟不上的,功率越大反应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发光原理是电子与空穴的复合,能量以光子的形式射出,而电子与空穴无论是移动速度还是复合速度应该都是 ...

感谢指教

如何简单区分残影时间短的品种?  市面上大量LED都不知是什么厂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绿蓝那些单色的估计可以,白的应该不行

猜测越透明的 越不容易有残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下调光LED的PWM频率有多高就放心了

有道理
去看了下4115的资料   不明白为什么分低频和高频两种频率

网友D:
残影问题不用担心除非你用白光LED,否则几乎直接都是PN节输出光线的。白光LED使用的是长波紫外线或者是紫光激发混合荧光粉发出白色混合光,而且余辉效应非常明显,关闭LED后你还能看见荧光粉的微弱余辉持续几秒。但是如果非要白光可考虑使用三种颜色的LED来合成。

网友:
对了,搞光通信LED不是好主意,试试激光器,淘宝上就用支持高速脉冲工作模式的激光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残影问题不用担心除非你用白光LED,否则几乎直接都是PN节输出光线的。白光LED使用的是长波紫外线或者是紫光 ...

请教功率大一点的灯珠 和荧光粉有直接关系吗
担心功率大的里面荧光粉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功率大一点的灯珠 和荧光粉有直接关系吗
担心功率大的里面荧光粉比较多
...

看来你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请再次审题。不重复第二遍。

网友:
费这个劲干啥,直接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你看下LED芯片,如果里面能看到透明的封装里面是一个立方体的芯片,周围没有各种颜色的荧光粉,LED的相应时间能到MHz的。带荧光粉的话,好难,荧光粉的衰退时间都好长的,有些都能到mS级别还能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