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加装车载冰箱(Dometic 12V/43W)

楼主(2019-08-12):
后面有低音炮只能放边上了,咸鱼二手货500元压缩机制冷

网友A:
用220电吗?还是12V的压缩机?

网友A:
我也想弄,我觉得蒸发器箱子开个活门可能很爽……就是要拿东西的时候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弄,我觉得蒸发器箱子开个活门可能很爽……就是要拿东西的时候比较难…… ...

可以装在后排,我车有低音炮没办法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0电吗?还是12V的压缩机?

12v
压缩机可以结冰

网友:
汽车的电池受得了吗?

网友B:
我刚搞了个半导体制冷的车载冰箱。不能结冰,估计最多也就10度。
想安装到后备箱,可是不知道如何取电?不想额外从保险盒取电,牌照灯应该是常电。不知道后备箱有没有ACC的电源线?

网友:
这样后备箱侵蚀很大,安装也不稳。得打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搞了个半导体制冷的车载冰箱。不能结冰,估计最多也就10度。
想安装到后备箱,可是不知道如何取电?不 ...

点烟器取电,走线到车尾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烟器取电,走线到车尾箱

走线太麻烦。

网友C:
要是集成到杯座上就完美了。随手取出可乐来一口。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集成到杯座上就完美了。随手取出可乐来一口。美滋滋

有冷凝水啊

网友(2019-09-20):
看结构体型,原来可能是放在后排座中间扶手处的,扶手打开来对着冰箱的门。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只能在汽车打火后用?如果平时熄火的时候用不了吧?

网友(2021-05-11):
压缩机是secop BD35F?

网友:
还是别折腾了。 一般轿车发电机就80A的。

我看到过带冰箱的奔驰发电机,人家那个是200A的,比普通的发电机长一大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