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2寸杂牌电视机背光不亮的问题维修,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9-08-12):
前些天,一朋友说他的一个电视机不亮了,说让我帮忙看看,我看工作闲着也无聊,从来没有修过电视机,就抱着学习的心态,把它拆开了。
拆开一看,三合一的主板,开机有声音无图象,我想要是屏坏了,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修,哈哈。开机测量背光电压80-40伏之间跳动,没有接灯珠的情况下,接上去就会烧掉二并七串中的最远处的一颗,换了上颗好灯珠,用可调电源点灯单条灯珠大约17.5伏0.015安的电流。只有个黑武士0-30伏可调,没有办法双并测试灯条,但原则上灯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这背光电路怎么维修,芯片是ob3353CP,网上只找得到3350的原理图https://wenku.baidu.com/view/3f22f4f255270722182ef708.html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或者能帮我维修一下,付费。谢谢确认屏是好的,也确认过主板的其它功能也是好的。只有背光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买个新灯条换上不就好啦,保险起见驱动也一并换掉

网友:
灯条没有问题,可以买块驱动板外挂。

网友:
没修过电视,但最好像有台电视,面板也挂了,三个地方发黄了,时不时的有黄色横线了,整体画面有时还会偏色

楼主:
原板的背光电路不会修,但有个比较差的方案,就是直接接个可调降压板,手动调光,就不会烧了,

网友A:
应该是灯条坏了 淘宝一套回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条坏了 淘宝一套回来换

怎么判断是灯条坏了,单颗2.6伏能点亮。两条都是七串的,用18伏左右 能点亮,请指点您是根据什么 判断是灯条坏了呢?

网友:
有声音时强光手电照下屏幕看看有无图像,有即背光坏。X宝买套板和灯换上就行了。无图就毛B

网友(2020-06-22):
就你这个智商,我就不得不想吐槽一下,老张那条狗有升级过2.0吗,我出了1代他就有2.0了,我的1代比他多了一个开机功能,后面升级快捷接线,并且原创驱动板,
奇葩年年有,你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