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之~用太阳能板子给特斯拉汽车充电问题??

楼主(2019-08-12):
几块太阳能电池板 参数6v 5w 一块  想用四块给特斯拉汽车充电 需要升压吧 呵呵

言归正传:汽车长期停放 怕电池耗尽 拟用太阳能电池板 给12v电池充电 于是问题来了 不想用降压模块 (效率低) 想用四块电池串联给汽车电瓶充电 串联浮电约28v 接上电瓶 约降压至13v左右
因为光线不是都非常强 电流约300ma 不超过500ma 这样直接不用降压模块 接电瓶会有问题吗?
目前我用3块太阳能电池 在冲汽车电瓶 串联浮电约19v  用了半年 没有觉得什么问题 车子停了十几天 电力还是很足 但是觉得3块 不够  想搞成4块 请大神们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哈哈,个人觉得虽然加了dc变换效率下降,但是对电池还是好处多一点吧

楼主:
小电流 应该问题不大吧,接上去,电压直接被降到13伏左右 ,我觉得相当于汽车电瓶 太阳能板子 充电微不足道

网友:
三块有效果,那就不要搞4块了,直接6块,三串两并电流更大。

网友:
我不缺太阳能板,我缺的是特斯拉汽车

网友:
开特斯拉的还缺启动电池?

网友A:
折腾mppt控制器才是正道,太阳能mppt控制器效率最次可以达到85%以上,好点的可以达到98%(比较贵)

楼主也是心大18v 300ma 日日夜夜停半月,难道就不担心电压超高蓄电池失水 然后电压继续升高18v直通发动机电脑 烧坏掉。

三串就是18v 15w 按90%效率算12v也有1.1a充电电流 一天算8个小时也能补8ah电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mppt控制器才是正道,太阳能mppt控制器效率最次可以达到85%以上,好点的可以达到98%(比较贵)

楼主也 ...

我们这里太阳就五小时左右,况且放在车内挡风玻璃里面,不会达到15w的,一般才有五w这样

网友:
总感觉没有任何控制电压的环节,毫无任何安全可言啊

网友B:
DC-DC降压模块效率比你直接接电瓶高,本来28V0,3A的,你直接接电瓶就只有13V0,3A了。功率降了一半

网友:
手动监测下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降压模块效率比你直接接电瓶高,本来28V0,3A的,你直接接电瓶就只有13V0,3A了。功率降了一半 ...

这种计算方式老师揍你吗?

网友:
你这点功率。。。估计把主继电器吸合,消耗在继电器上就没了,充不到电池里面的。。。。

留着驱动个电风扇给车子吹出风吧。。。

网友:
都上特斯拉了 还~~~

楼主:
已经测试了,一天冲进1.2AH电量 这样多长期停车保护电瓶有点好处吧

网友:
别弄太复杂,DC-DC看似效率高点,实际用在小功率太阳能上并不太理想。你这个实际情况直接上个线性串联稳压到14.4V浮充,安全可靠。一年不动车都不会过充。你本来就是补点电而已。

网友:
难道楼主就把太阳能板串联输出直接接到汽车电瓶上了吗?那样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电瓶电会对太阳能板进行反充损坏太阳能板。

楼主:
已经接了二极管反接保护了

网友:
4块最多给特斯拉的12v辅助电瓶充电了,那个容易亏电,主电池最少也要220v接应急充电器来,不如带个小应急发电机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