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终于把电波钟折腾好了(MAVERICK WS-1000)

楼主(2019-08-12):
一直想搞个电波钟,中了坛友 @esp888  的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93
想买同款结果卖家奇货可居先是涨价过几天又说卖完没货了,LoL。

算了,tb买个新的也没这个贵;
最后挑了一个三四十块钱的,到货迫不及待地开箱,外观做工可以啊,模具还算精细英文丝印清晰,特别是DC电源插口竟然有久违的插拔锁定力度感,WC,讲究啊高端货。

。。。。。
满怀激动的拆开一看,我滴妈,真是一言难尽,,,,,

外面奶茶妹,里面抹茶妹。

走线乱七八糟粗糙的电路板,丝印都没有,散落的热熔胶块还不成型,乱七八糟,芯片全是牛屎,而且机内都是好几块小板子不规整拼凑起来的,极尽可能地散发出地摊小作坊厂的做工气息。大失所望,,,,

买的电波钟改装模块也到货了,立即开换。

不多说了,先把中波磁棒拆开,这玩意儿接受的应该是长波(200kHz以内);热风枪吹软热熔胶,镊子摘下,引线剪掉。

然后把旧模块翻过来,懵了,七根线排线,记号丝印啥信息都没有,怎么判断???电波钟改装模块上一般是4根线PTVG。

忽然看到pcb上这个牛屎旁边有小字标注 IC:TM8726

放狗查了下TM8726居然是颗4位单片机,直接裸片绑线封牛屎。

原来这个是给电波钟解码的单片机,真正的电波接收芯片在左边屏蔽铜皮下面盖着呢!!

拆开铜皮,终于看到接收牛屎了,仔细看了下,终于找到了几个pcb丝印,TCO,PON,+5V,GND都在。原来这个接收芯片是5v供电的,模块只支持3.3,于是加了个1117稳压LDO;

网上随便找了个电波钟接收芯片对比了下,TCO就是输出,还有个TCON是反向输出。
http://www.docin.com/p-284342944.html?docfrom=rrela

PON是EN控制脚,PON拉到GND就开始接收电波,否则休眠。

试了好几次,信号很强,可就是解码不成功。难不成,,这店家说的外贸德国货是假的??我看这按钮全是英文也不是德文啊,然后看了下Marerick的logo,在翻过来看看背面的标签:

这个贸易商在美帝!!这是美国钟啊,德德德德德你妹啊,得改美国码!!!!!赶紧跳线!!!

为了防止干扰,把原来机器的屏蔽覆铜皮拆过来放在新的接收模块上,焊好并地线,良好接地屏蔽。接收模块位置也移到右边,避开天线跟另外MCU板子。

改完,试机,等了约4分钟,

WAVE

完美收波!!!!WTF,被tb店家不负责的描述忽悠瘸了。。。。

感谢d,感谢祖国,感谢老板!!!3点53, 时钟走的很安详。。。

                                                   --2019-- 记一次折腾的改电波钟。

网友A:
示波器好高级的样子,拆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好高级的样子,拆一下啊

最便宜的古董DS1104Z,哪里高级了?

网友B:
透明液晶屏,好评

改中国码是怎么跳线的?能否上图说明

网友:
有光效没?哈哈

网友:
电波钟 记号

网友C: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是外贸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是外贸产品吧。

这价格,这做工,,,,,必须外贸产品啊。。。

楼主:
背光极其鸡肋,设计缺陷。。。

网友:
祝贺成功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液晶屏,好评

改中国码是怎么跳线的?能否上图说明

美国钟要跳最左边,第四个点位,改装模组商家有说明。

楼主:
  一波三折费力不浅。不过这个只有内机,差个外机。

网友:
我是从确定是不是电波钟开始折腾,确定有电波功能,看上面是英文,先试英国,不成,再问店家这钟出口到哪国,店家说出口到美国,不管了,德波最简单,不用短接,还真是德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波三折费力不浅。不过这个只有内机,差个外机。

乐在折腾,哈哈

网友:
支持折腾,生命不熄,折腾不止!

网友:
这钟温度不能调成摄氏度?

网友:
不折腾一下室外机?

网友:
1117的静态有点伤不起

网友:
没太看懂,是把新买的电波模块  输出码改成美国码么?

网友:
外观可以,内部不忍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