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GUANGLU数字游标卡尺并分析原理

楼主(2019-08-12):
  用游标卡尺也不是为了什么精细活,主要为了画电路板量量外壳尺寸的,有些地方直尺量起来确实有点不
方便。不知道测量精度比起常规的游标卡尺有什么区别,读数比较方便就选了数显的

  品牌广陆的,具体型号忘了,最大测量长度150mm,实际大概155mm,分辨率0.01mm

  开机之后自动归零,不管实际在不在零位,开机都是从0开始,可以借助“ZERO”按键归零

  液晶屏上方的“mm”按键可以进行单位切换,毫米和英寸

  单节CR2032供电,其他型号还有1.55v纽扣供电的,2032的电池也比较常用,容量也大一些,就选了这个

  上方的旋钮是锁止旋钮,方便测量后固定读数

  开始拆解,上壳周围一圈总共三个螺丝,全部拆下就可以把壳子拿下来,没有卡扣

  上壳拿下来之后可以看到液晶屏和按键,屏幕壳子上还有四个螺丝

  整体可分为三部分,外壳、显示和数据处理部分和卡尺本体

  液晶显示部分特写

  后壳部分,有明显的CNC加工痕迹

  四个螺丝拆掉之后下面是液晶屏和电路板,屏幕上面的壳子是塑料的,最外面的壳子,还有这三个按键都是金属的。

  液晶屏通过导电橡胶与主板相连,没有背光

  电路板正面,右边有一块USB接口的位置和部分元件没有焊接,有可能为其他型号预留了通信等功能
  电路板反面,上面菱形的区域和下面类似光栅的条是测量的感应点

  简单原理分析:数字的游标卡尺是利用了容栅传感器,下面标刻度的那一条也是传感器的一部分,那个叫做定栅,里面定距分布了一些介质;上面电路板是动栅,测量时随着动栅的移动,动定栅之间的电容量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电路会在动栅中通入一定频率和波形的交流信号,然后通过其他的动栅返回交流信号,这个交流电压信号就会反映出来相对的位移,通过电路相关计算得出对应的测量值
  因为只需要测量出相对位移显示出来就可以,所以从任何位置都可以作为零点,只要不超过主板设计显示的最大值,下面的定栅延长,就可以测量更大的值150mm、300mm等规格的卡尺,电路也不用做更改~
头条号&数码之家:fire1

网友:
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哇,楼主是专家级别

网友A:
我也有把广陆测控的数显卡尺,比楼主的老一些,用的不是锂电还是1.5V的银锌电池。

网友B:
USB接口是可以连接电脑,配合PC端软件上传和记录测量数据的

网友C:
还是3v电池比较方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把广陆测控的数显卡尺,比楼主的老一些,用的不是锂电还是1.5V的银锌电池。 ...

感觉银锌电池的容量小了些,而且这个没有自动关机,用着就忘记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是可以连接电脑,配合PC端软件上传和记录测量数据的

还有个芯片的位置,应该是个数据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3v电池比较方便哈哈

3v电池比较常用了,平时会买一些放着,1.5的纽扣别的地方很少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银锌电池的容量小了些,而且这个没有自动关机,用着就忘记关了

是的,朋友给的没得选择啊~嘿嘿

网友(2021-04-17):
谢谢分享,刚刚下单买了一把,价格是58元包邮,不知道真伪,外观和群主的是一样的。

网友(2024-03-28):
这个USB口不知道有啥用,连电脑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