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机箱换个好点的前置USB接口,顺便折腾下移动硬盘盒

楼主(2019-08-12):
南方的天气太潮湿了,我的台式机机箱前置接口都生锈或者氧化了,3.0的还好,
2.0的很严重大多数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准备买一些好点的接口换一下

还是上次那台捡垃圾的配的电脑,I5-6600K+R9 390的那个
坏掉的接口全部拆了,别跟我说:涂WD40就可以了,不用换。
治标不治本的,管用的话,我也没有换接口的想法了

顺便把上次额外增加的USB口换个板子,上次那个板子尺寸不合适
有点松

开机和重启键线是铜包铝线,拆面板的时候已经断了,由于不吃锡,焊不回去,刚好玩音箱还剩个1米的镀银线,觉定换一对线
。对折剪了,重做了头子焊在开关上,这下应该相当牢固了

机箱自带的接口有问题,飞线试了一下,PCB板的线路有断线的地方
最后刮掉点绝缘漆,拖了一点过去,都通了

买的新接口,富士康的,外壳是铜合金不怕氧化,
金手指那的镀金也比原来的接口好不少,就是价格有点贵
差不多要1元一个,一般的接口也就几毛钱而已

一般的接口都是铁的,磁头可以吸,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不小心拍糊了

我做的那个接口

先拿电流表测试一下,万一电源接反了烧也就烧这个

把面板装回去

这台电脑搞定了,还有2台电脑的接口也要换。。。。
好累人

————————————————————————
然后就是硬盘盒了,前不久从原来的电脑升级了固态硬盘,机械硬盘放着没啥用准备装个移动硬盘玩玩

买的是斐讯的H1,现在要23元包邮了,每人还限量一个,去年可是18元包邮的啊
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当时我只撸了三个,现在看来是买少了,应该买5-6个才对~

配件除了铝箔纸,基本都在

TYPE-C 3.1标准的,但送的线是3.0的

这次主控我没拍照,就用去年的图代替好了

打好螺丝,塞上缓冲垫卡进去,
再卡上指示灯的导光柱,主板就不会乱晃了

如果铝箔纸在的话,装好应该是这样(去年的图)

盖上面板,面板上是有导光柱的限位的,别装反

保护膜稍微抬起来一些,就可以扯掉上面的蓝色标签,保留保护膜。
,这个样子就算是完成组装了

上机,硬盘的名字直接变成斐讯的了

(完)

网友A:
我的怎么识别不了。是西数2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识别不了。是西数2t的

刚刚以为是容量问题,查了一下,这块576的主控最高支持6TB的硬盘,那就不是这个原因。具体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富士康走起 一劳永逸

网友B:
想起来之前坛友送了一包usb母座,铜壳的,触点很厚的镀金,2.0,3.0,c口都有哈哈,得着密封袋装好了,防止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来之前坛友送了一包usb母座,铜壳的,触点很厚的镀金,2.0,3.0,c口都有哈哈,得着密封袋装好了,防止吃 ...

保存的话,一般的自封袋就可以了,我上次拆一个华为5V 1A的充电器,上面的母座也是这种很好的,后面还有防尘的挡板。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只记得诺基亚手机充电器上用的这种富士康的很好,干脆买一些替换了

网友C:
直接买光驱位前面板

网友:
前置U口质量确实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光驱位前面板

仔细看光驱位,我这部电脑的挡板全拆了换成网板的,换成别的东西机箱风道就很糟糕了,变成大闷罐。
还有,除非自己做,买现成的光驱位面板,用的接口也不会给很好的,也是这个鸟样,没多久就锈了或者接触不良。还不如花2块钱换两个接口把自带的位置修好

网友:
冲孔网就是吸尘器啊,有条件的可以用主板包装盒里大片薄海绵贴在内面
过段时间洗下海绵就可以
没有海绵也可以用女友的丝袜
记住要用黑丝哟,肉色的感觉更污

网友(2020-04-25):
兄弟把你买usb接口的发个连接,我也想买来自己换。

网友D:
斐讯H1 23块包邮那个,是只有一个壳,没有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斐讯H1 23块包邮那个,是只有一个壳,没有盘吧?

肯定没有盘啊,23怎么可能买到有盘的,就算买到了也是个坏盘不是?
包装、线材、外壳啥都在,买回来就是给你DIY,装自己的盘当移动硬盘用的。而且这个价格很超值(某某科的TYPE-C接口的移动硬盘要60多)

网友:
笔记本硬盘改接成移动盘遇到挑机问题

网友(2021-05-18):
辛苦了!更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