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P8Z77V-LX 支持M2 NVME固件

楼主(2019-08-12):
华硕P8Z77V-LX 支持M2 NVME固件

网购金胜PCIE  TO M2 NVME 转接卡
M2 intel 256G SSD
编程器固件

补充内容 (2021-9-18 14:26):
刷完开不了机,请检查刷机过程,这主机在BIOS里我记得看不到NVME型号的,但安装系统时会看的到,如果是Win7,需要用整合工具,整合NVME驱动到ISO

网友A(2019-10-07):
这个是怎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用的

Bios固件吧,华硕的主板,进bios里面能更新

网友(2019-12-09):
收藏了,同主板,已刷BIOS,就是4K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固件吧,华硕的主板,进bios里面能更新

这个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用编程器刷

我就没用编程器刷,在一个华硕主板论坛有方法,我的P8Z77VLX2就是通过官方刷机工具搞定nvme起动的。

网友:
为了成功刷写BIOS,先验证了下刷BIOS的方法,即重启电脑,进入UEFI BIOS系统后,在Advanced Mode->Tools里找到EZ Flash Utility 2,然后选择要刷写的BIOS软件P8Z77-V-LX-ASUS-2501.CAP(放在U盘里),根据提示选择是否读取并刷写,完成后重启发现版本变成了2501.
再把修改后的P8Z77VLX.CAP放到U盘中,同样重启进入BIOS的EZ Flash Utility 2,此时如果直接读取会报验证失败,所以先选择读取P8Z77-V-LX-ASUS-2501.CAP,当提示是否要刷写时,拔出U盘,在另一台电脑上将P8Z77VLX.CAP改名成P8Z77-V-LX-ASUS-2501.CAP(原来的也改名),然后插回U盘,点击刷写,此时刷写成功,正常进入系统。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ankever」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ankever/article/details/79838337

方法很简单也就是先用华硕  官方的bios操作验证后,再把官方的bios换成修改过的bios,名字一样哦,点刷机,就可成功

网友(2020-03-03):
刷了,bios里还是认不出来

网友:
我的也是华硕p8zz7-v lx主板,我刷完BIOS也是看见

网友C(2020-05-12):
谢谢楼主 华硕主板有没有备用BIOS,怕刷死了 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华硕主板有没有备用BIOS,怕刷死了 主板挂了

刷死了我備份給你

网友(2020-07-18):
我怎么信了你,编程器刷完开不了机了

网友(2020-11-03):
谢谢楼主,我想下载,可是没有币啊!!

网友(2021-03-12):
你好,网上找了好多,才看到你的帖子,我也买了m2硬盘,用的绿联转接卡。PE系统里可以识别,升级了BIOS,但不用PE开机从BIOS里认不到!改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