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买了个掌讯安卓导航,是不是倍骗了 要不要退货………………

楼主(2019-08-12):
天猫买了个安卓导航,是掌讯方案的,写的是3561s,收到装上去显示的是3518
网上有些显示的是3561的导航机 ,3561s不应该显示3518的吧
不知道3518比3561s差多少!!!

还有个usb的还ADAS记录仪 也就是渣渣啊 ,白天根本就看不清,一篇白茫茫的车牌上面都看不清………………
感觉就是500左右的小作坊机器

网友A:
3518,是华为的不错的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18,是华为的不错的案子

是华为的cpu????和3561s哪个好???可以root吗

网友:
大概搜了下
MT3561s 1.24GHZ A53x4 有现成ROOT包下载
菊花的是400hz ARM926 几核的不知道 ARM9是2G手机时代的产物 ROOT? 还是去ROCK吧

网友B:
海思是hi开头,你这个是掌讯3518:
http://tieba.baidu.com/p/5991075005?trace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思是hi开头,你这个是掌讯3518:
http://tieba.baidu.com/p/5991075005?traceid=

这个和3561相差多少??是不是更差?

网友C:
买什导航?我们都直接用手机,换下来的旧手机都比买的导航好用。

网友D:
防幅射合金,一看就是个智商税的玩意。

网友:
现在还有买导航的?手机导航比那个方便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什导航?我们都直接用手机,换下来的旧手机都比买的导航好用。

比手机还是要方便些的,主要是倒车影像,导航只是附带………………

网友:
买了运费险就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幅射合金,一看就是个智商税的玩意。

只怕不止这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手机还是要方便些的,主要是倒车影像,导航只是附带………………

新款都是3518或者3561s  一个东西

都是mtk的公版方案做出来的   没必要纠结着mcu,主要看其它配置,目前大屏导航国产的都是这方案,还不如看看屏幕合不合眼呢

网友E:
199元+15元运费=极豆D1S纪念版
1280*720 IPS屏  10.2寸
显示区域(mm)        触屏类型        屏幕亮度        屏幕材质        多点触控
10.2寸        272.72 * 125.28        电容屏        500cd/m²        G+G高硬        支持
16GB  EMMC 5.0高速闪存
高通骁龙 MSM8939 8核64位架构CPU(4x1.7GHz+4x1.0GHz)
Adreno 405 图形处理器(48@550MHz 28nm)
2GB LPDDR3 双通道运行内存(主板内集成)
倒车影像支持CVBS接口,扩展支持RGB接口
支持倒车动态轨迹
快速倒车:≤1s
支持原车信息读取
仪表盘显示支持导航、电话、音乐、收音机信息(部分车型)
支持原车方控
单SIM卡双SIM卡
内置联通4G SIM卡
联通4G
FDD-LTE 联通3G
WCDMA 联通2G
GSM
传输功能支持
WIFI2.4G/5G双频WIFI热点WiFi DisplayWLAN Direct蓝牙 4.0DLNA
功能上支持蓝牙通过话、蓝牙通讯录同步、蓝牙音乐控制、蓝牙方控、蓝牙胎压、蓝牙HUD等设备的数据传输。

网友:
都用手机了,手机带路况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9元+15元运费=极豆D1S纪念版
1280*720 IPS屏  10.2寸
显示区域(mm)        触屏类型        屏幕亮度        屏幕材质        多点触控 ...

2G不是要2100+ 有点小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2G不是要2100+ 有点小贵

199元 运费15元。不要2100的。卖了几百台了。还要高配的加个30-50元,的好像!我买了2台

网友:
翻车了,山上来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9元 运费15元。不要2100的。卖了几百台了。还要高配的加个30-50元,的好像!我买了2台 ...

艹艹 哪买的怎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艹艹 哪买的怎么便宜???

Q群里,群主主要出没矿石,数码已经给淘客占据了。Q群694992739 暗号数码之家 或 矿石。让群主 看看没有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