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买了个车机,做了一个车机输出、甲、乙类可以切换的功放

楼主(2019-08-12):
默认车机功放输出,左边红色按键按下转乙类功放输出,右边黄色按下变成甲类输出,甲类的时候真是费电

网友A:
什么原理,车机还有A/B类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车机还有A/B类转换?

你没看到用了6对三肯管做的功放吗?

网友:
看起来很叼,大佬手工要加强啊,装出来不能看

网友:
中心铁盒是电源,还是大变压器是电源?看不清楚。

网友:
花费太多精力,楼主不简单!

网友:
我的车机用开关电源大概30多W功耗,80多W也不是很费电啊。

网友:
甲类铁板炼,散热器上来点烧烤

网友:
感觉随时要起火

网友:
中间的铁盒是汽车中控台的CD播放播放组件

网友(2019-12-31):
外观简直不堪入目想问下音效怎么样?

网友:
细节拍的有点少。 甲类的话,电容容量多大,看样子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 接线混乱,信号线和功率先 电源线离这么近,是否有串扰,车机和攻防公用一个电源,是否存在共地等问题。

网友:
像我十几年前一样走火入魔。
看电路估计是车机功放+三极管扩流,音质很原来车机一样。搞A/B类浪费

网友B(2020-07-27):
你的做功得加强呀,本来挺简单的东西被你搞得这么复杂(主要是看着太乱)。车机用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能好些,大多用环牛,不过后面整流滤波电路整不好还不如用开关电源了呢!起马省事呀。我也有两车机,一直没整,主要是少两好点的音箱有空也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做功得加强呀,本来挺简单的东西被你搞得这么复杂(主要是看着太乱)。车机用线性电源比开关电 ...

你没看明白,复杂是因为集成了三肯管甲类功放,车机自带的功放只是听个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明白,复杂是因为集成了三肯管甲类功放,车机自带的功放只是听个响 ...

爱好不同,我不是音乐发烧友,原车机功放就行,所以观点不同!个人观点!

网友:
兄弟手艺不错!这种搭棚焊需要耐心和技术。真烧友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车机集成度高,弃功率放大部分直接引出至可的甲乙类功放上,小声甲类,大声乙类。凭耳朵收货。

网友:
面板咋做的 有开孔图纸吗?

网友:
楼房没法用这大功率的东西,车机本身的功放曾开大了也会影响邻居的。

网友:
声音好听就行了,甲类乙类无所谓。以前用过小王子甲类也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