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是选3v还是4v才是正确的????

楼主(2019-08-12):
电池是18650,3.8-4.2v

白色LED3.0-4v

所需电流330ma或者300ma

网友:
不同功率的压降不一样,如果只是用作一般指示灯,压降选小一些,3-3.2

网友:
选3.3V字数字数

网友:
按3.2v吧,用过好多白光led基本在3.2附近,4v有点高了,没见过。

网友A:
300ma单颗一般1w灯珠,压降3.4左右, 700-800ma 3w灯珠,压降3.8左右,

网友:
大功率LED首选专用的恒流驱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蠢了,大功率LED首选专用的恒流驱动方案。

你要是不蠢,怎么会答非所问??? 自作聪明?
身为人,说话首先是文明礼貌的正语,为什么你偏偏选择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ma单颗一般1w灯珠,压降3.4左右, 700-800ma 3w灯珠,压降3.8左右,

压降和电流原来是自己选择的啊?我以为每个型号的灯珠都是固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不蠢,怎么会答非所问??? 自作聪明?
身为人,说话首先是文明礼貌的正语,为什么你 ...

我看你才是自作聪明的一个。
首先,从技术上来说,我说的没错,看看成品怎么干吧!
其次,我骂你了吗?你的语文阅读理解估计只能得1分,还是墨水分。
最后,这种一碰就炸得语气就是网络杠精怎么多的原因吧。
你还图样,问的问题都图森破,上台拿衣服。
先去北极兜个风冷静下来,这么急可办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