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的空调出问题了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问题可能在哪里??? 严重吗???

楼主(2019-08-12):
俺的空调出问题了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问题可能在哪里???   严重吗???

空调几年没有使用了呢.......

最近天气炎热使用后了.......

发现出问题了呢大师们.......

俺的空调出问题了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问题可能在哪里???   严重吗???

网友:
最好按型号查下故障代码可能原因
1室内温度感应器
2几年没用也可能冷媒不够压力保护,查下外机高低压
3压缩机没启动,如果能制冷忽略此条

网友A:
先看看外机风扇和压缩机的电容,是不是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外机风扇和压缩机的电容,是不是热保护了

外机风扇转...........

但是去外面不好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机风扇转...........

但是去外面不好去呢...........

定频空调的话,外面不好去就把内机拆开,把去外机的压缩机和风扇的线摘了(常见5根线,火、零、地、风扇火、4通阀火),然后开机如果内机没问题的话,会正常工作,压缩机和风扇的端子会有输出,如果还是几分钟就停,那就是内机的问题
空载情况下继电器或其他部件温度低,线摘了正常工作也不能排除内机主板虚接虚焊
仅供参考吧

网友:
先找说明书看看什么原因。如果不会用万用表的话还是找师傅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频空调的话,外面不好去就把内机拆开,把去外机的压缩机和风扇的线摘了(常见5根线,火、零、地、风扇火 ...

有钳表的话不用摘,钳一下看电流就行了

网友:
俺的空调出问题了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问题可能在哪里??? 严重吗???

网友:
压缩机电容嫌疑比较大

网友:
检查雪种,压缩机

网友:
是不是变频的,不是变频的温度传感器看看吧。。。

网友B:
外机风扇启动电容吧,我的今天刚换
现象刚开机能制冷,2/3十分钟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机风扇启动电容吧,我的今天刚换
现象刚开机能制冷,2/3十分钟后就不行了 ...

俺这个是每次都是启动1分钟后停机5-10分钟......

然后循环........

网友:
有的机器需要清除滤网,检查是否有滤网清洗,复位开关啥的

网友:
感觉是温度到了停机,室内机温度传感器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