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开机后经常自动调整到最低档,需要换按键板??

楼主(2019-08-12):
视频演示

5年前买的,今年3,4月份,天气潮湿时开始开始出现:自动调整到最低档,即使开启童锁功能,还是会自动降到最低档。
尝试过拆机,用酒精清洗电板板(按钮区域),好了一阵子,故障重现,有时却是正常(重试几分钟后,它又不会自动掉到最低了)的。
在出现故障时拍了视频,拿去问楼下的家电维修师傅(技术很一般),
他说:这种情况好难搞,可能修得好,可能修不好,大概率是修不好,应该要换按键板。
查了一下美的的售后,维修起步价40元,还不包含运费、换零件等。
这款机型新的才200多元,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故障维修费多少才比较合理?

网友:
烤一下按键板,太阳晒下也行

网友:
维修人工费还是不少的,怎么说也得尊重人家的劳动不是?所以便宜电器只换不修,有耐心懂电路知识就自己折腾

网友A:
不行就自己淘宝上买块板回来自己换呗,换板又没难度

网友:
几个月前,也是MD,情况差不多,不停地跳到保温档,把触摸簧剪了,对应铜箔也切断。好了半天变成定时不停跳,后来酒精洗刷刷,定时也剪了,铜箔也切了。。。。。。好像能用来,保温没什么用,定时很有用啊,期间新电磁炉买回来,旧的备用吧。。。。。。怀疑是板子湿了漏电,或者哪个元件老化

网友B:
不想出维修费那就自己买工具和零件回来自己修吧。这个世界上免费午餐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出维修费那就自己买工具和零件回来自己修吧。这个世界上免费午餐是不存在的 ...

只是想确定下维修费是多少比较合理,如果接近新机的一半,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确定下维修费是多少比较合理,如果接近新机的一半,还不如买新的。 ...

送坛友拿回去折腾,有些坛友见不得坏的东西即便不要的都想弄好吃灰,你满足他,等坛友弄好了闲置了,你问他还要不要,不要的话返送给你 最多你看看还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给他换,结果最后你就花个来回运费20元(这不就是维修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自己淘宝上买块板回来自己换呗,换板又没难度

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
可能是按键板有地方漏电,清洗一下再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这垃圾电磁炉也没必要修了,咸鱼上多逛逛,老货铜线盘电磁炉还不少呢,价格一般是几十块钱,淘个成色好点的老货铜线盘的比这种要耐用得多,现在新买的电磁炉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比如这一个,看这造型一看就是老货,成色也不错,才40块,加上运费也没多少,只要卖家愿意发快递就行,不过一定要叮嘱卖家包装要搞好点,多加缓冲材料,不然很容易被暴力快递摔坏

网友C:
整个按键板,用威猛先生和刷子刷干净,晒干。在喷一层绝缘漆。也许就好了

楼主(2019-10-03):
引用 网友C:
整个按键板,用威猛先生和刷子刷干净,晒干。在喷一层绝缘漆。也许就好了 ...

进入秋季,天气干燥,它自己变好了,近2个月,没出现过

网友:
淘宝上买块板回来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