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 元作 』拆日本小插头、小插座,做个小巧的插排!

楼主(2019-08-12):
『 元作 』拆日本小插头、小插座,做个小巧的插排!
想制作个小插排,找到俩插座。
下面这个之前两块五买的。

确实是铜片

螺丝是铁的

又找到之前两块五买的小插头 ,,,很久以前的了。
拆开看看

通过对比,感觉这个做工可以 ,就用这个做小插排

中间一段透明的线,质量也很好 。

之前购买的小插座 ,要的就是小巧 。

拆开看看构造。

这铜片厚度不错。

本来有接线垫片的 ,但没找到,直接螺丝固定算了。

处理好线 。

接好插头,插座。

小巧的插排,质量好,用着方便 ,放心 。

做个小插排用于充电等 ,当年只买了这一个小插排,感觉少了点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我能挑刺吗?
1,所有螺丝接头原则上应该用端子片,没有端子片的应该顺螺纹方向绕。逆向绕的在紧螺丝时线头非常容易带松
2,这种线也许可以通过1kV绝缘检测,但这种线并不符合电源线规范,特别是表面耐磨耐老化阻燃之类的指标,长期用有安全隐患

网友A:
20多年前的洋垃圾真香

网友B:
这外壳真厚,只怕想摔坏都难

网友:
洋垃圾质量过硬

网友:
第二个插头不错,能卧倒,挺好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真厚,只怕想摔坏都难

这种外壳过硬容易摔坏

网友D:
这种插头和插座国内都有高仿的,而且还仿的挺像的,材料什么的都一样,就是各部件细节处粗糙了一点。

网友E:
低压音箱线?!自从为了不浪费那一根透明音箱线,接了一个灯,巧的是手没擦干,穿拖鞋的脚也是湿的,正好扶到了那一段音箱线上,被电击刺痛感提神醒脑后,我对音箱线接220V始终有恐惧感。

网友:
哈哈。。。。我喜欢大块头的多孔排插。。。。。

网友:
这插排用料不错

网友F:
这种是音箱线吧,耐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的洋垃圾真香

别看是洋垃圾,就这个旋转插头,够国内学的。    国内的那些旋转插头,就是一个空心铆钉,还号称2000瓦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是音箱线吧,耐高压?

应该是耐的,就是耐热要求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头和插座国内都有高仿的,而且还仿的挺像的,材料什么的都一样,就是各部件细节处粗糙了一点。 ...

那个轴就暴露了,国内是空心铆钉。转几次就松了。

前段我发现公牛有一款90度旋转的设计不错,很耐弯折,  就是把横轴当端子,把线接在横轴位置。  就是体积太大了,没这个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压音箱线?!自从为了不浪费那一根透明音箱线,接了一个灯,巧的是手没擦干,穿拖鞋的脚也是湿的,正好扶 ...

音箱线的皮厚不同,而且做的不是很规矩,有些线芯是歪的,一边皮厚一边皮薄,所以质量上并不一定行。

这点和某些电源线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其是音箱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壳过硬容易摔坏

新料一般不碎,  胶木的同厚很容易碎,主要看材料是什么。

网友:
有点脏,强迫症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
1、看排插铜片的颜色,严重氧化了,我不觉得会接触多好;
2、音箱线别用在220V电源上,不怕一万也怕万一,小命和家庭财产比这节线值钱。
3、日本是因为110V电压低,同样功率电流大一倍,不厚不行,但在中国能插的只有2插,这点并不值得推荐。中国只有极少数的东西是2插的了

洋垃圾再好也是洋垃圾,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都老化变质了,当年的神器也大都可以扔了。
比如B2C充电器,都氧化了,当年的带防雷的APC,用料再好我都不想要

国内价廉物美的东西也是有的,比如去年正泰的10元排插,不比这些洋垃圾好得多?

网友:
再说插头、插座,只要不是贪便宜,国内也是能买到质量好的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