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吊顶灯槽用LED灯管好还是LED灯带好

楼主(2019-08-12):
原来客厅吊顶灯槽用的是荧光灯管经常会坏现在想换成LED灯管或者LED灯带请问哪个比较好和耐用些,感觉LED灯带价格便宜还容易安装些。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外壳柔光,灯带吧。当然啦,如果你跟我一样家里有个粗人搞卫生就。。。注意安全

网友B:
灯管尺寸固定了的,要是合适的话推荐灯管

网友C:
灯带要是没固定直,弯弯曲曲看过去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外壳柔光,灯带吧。当然啦,如果你跟我一样家里有个粗人搞卫生就。。。注意安全 ...

吊顶凹槽里面确实不好打扫卫生,不过因为比较高尘灰也相对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尺寸固定了的,要是合适的话推荐灯管

现在就串联了近十根小型荧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带要是没固定直,弯弯曲曲看过去不好看

是安装在天花吊顶四周的凹槽里面通过顶部的墙面反射光线的,就算是弯弯曲曲也看不见灯带的。

网友D:
不建议装修加上灯带,华而不实一年开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装修加上灯带,华而不实一年开不了几次

灯带的优点是通过天花反射光线比较柔和适合看电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安装在天花吊顶四周的凹槽里面通过顶部的墙面反射光线的,就算是弯弯曲曲也看不见灯带的。 ...

我知道灯带是安装在凹槽里,开灯时凹槽上方有一条光斑,灯带要是不直,光斑不好看

网友E:
荧光灯管最好,如果能塞下T8支架,那肯定直接上T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荧光灯管最好,如果能塞下T8支架,那肯定直接上T8

荧光灯看书确实比较清晰,但是缺点也明显容易坏功耗高而且打烂灯管里面含有汞对人体有害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荧光灯看书确实比较清晰,但是缺点也明显容易坏功耗高而且打烂灯管里面含有汞对人体有害处。 ...

用的垃圾镇流器,不经预热直接高压强行激发灯管那必然容易坏。灯丝经充分预热后,灯管的寿命是1.2万到2万小时。三基色36W T8的光效是 92LM/W,28w的T5是104 lm/W,完全超过LED,如何得出功耗高的结论?还有重要一点,完全不需要担心散热造成光衰。至于汞,每根灯管含量2.0 mg,几乎忽略不计。这样的灯管多少钱,每根不超过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垃圾镇流器,不经预热直接高压强行激发灯管那必然容易坏。灯丝经充分预热后,灯管的寿命是1.2万到2万 ...

以前我的房间用的是40瓦荧光灯现在换成18瓦的led灯亮度也差不多一样,厨房原来是40瓦换成12瓦平板灯感觉还更亮了,现在led灯价格也降下来了而且寿命确实比荧光灯长多了连杂牌的都很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的房间用的是40瓦荧光灯现在换成18瓦的led灯亮度也差不多一样,厨房原来是40瓦换成12瓦平板灯感觉 ...

你拿卤粉灯管来对比LED,LED当然好。正规的led,厂家给出的寿命也才两万五小时,这还是在实验室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led的光衰是随着温度上升是加速的。寿命亮度是靠数据说话的,不是凭感觉。

网友F:
要效果和寿命就用T5一体化,软灯带大品牌的还好些。原来公司店面安装的灯带基本都是1年(每天10小时)就不行了,不好固定,光不均,隔段不亮的,光衰的等等问题,最后还是换三雄极光的T5一体化,3年多都没坏一根,光照很好,效果好。两种功率基本每米相当(T5一体化的14W一米,软灯带大概是12w一米吧),功耗不用纠结那个费电。

上边都是撤店装修拆下的17年的灯,也有部分16年的都送人了。

上面这个软灯带好像是15年的还是14年的,没用完或者没用多长时间的5050贴片。

上边杂牌T5一体化3000k的效果,左边光衰或者灰尘。

上边是三雄极光的4000K

上边杂牌软灯带的效果,不均匀,还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效果和寿命就用T5一体化,软灯带大品牌的还好些。原来公司店面安装的灯带基本都是1年(每天10小时)就不 ...

灯管有亚克力散光管效果肯定好些而且每根灯管都有独立电源驱动价格也比灯带高很多,不过看你发的灯带效果还是灯管更值得买,现在用的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太容易坏了换成led灯管也许会更耐用些。

网友:
建议用t5或者t8灯管。因为灯带避免不了会有曲度,就会导致漫射到顶棚的灯光不是一条直线,看起来会有少许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