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改装遥控钥匙

楼主(2019-08-12):
原车不带遥控钥匙,买来光板钥匙,找配钥匙的开槽,余下的自己来。

打开原版外壳,能看见有一个芯片,

取下这个芯片,要仔细点,不要损坏了。
工具不全,勉强来。

取出的芯片

芯片装到新钥匙上,为了防止活动,芯片用面巾纸包好,上下盖好,就不会脱落了。

盖好上盖

好了。

现场凌乱

网友:
买个芯片匹配一个啊

网友A:
遥控还要和车载电脑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还要和车载电脑匹配吧

芯片拿下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还要和车载电脑匹配吧

这可能是加的铁将军那类的吧!

网友:
这种遥控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

网友B:
这是硬来,还废了原钥匙。这种原装无电路钥匙在特殊场合是很有用途的。比如去海滩游泳
后加装的遥控吧?想办法匹配才是正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来,还废了原钥匙。这种原装无电路钥匙在特殊场合是很有用途的。比如去海滩游泳
后加装的遥控吧 ...

加原装接收器,原装遥控器,然后匹配

网友:
再使把劲可以改个无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