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个新到的手电

楼主(2019-08-12):
其实是为了买14500,顺便买的手电可能有人会说垃圾,这价格又要什么自行车呢

一堆手电,上面是新到的,下面是以前的,没有太好的,属毛裤那个最贵

红色和绿色的这种适合家里的老人用,操作方式接近于老式的手电筒,可拆卸18650,绿色的做工稍好些,配送的尖头18650不适合,适合平头的。

对于镜片晃动的,可以酌情刮掉一部分

楼主:
主要说下这个侧按的手电,可能我点背,这个灯珠有明显的划痕,硬伤,和商家斗争,退了半价

商家的参数

Soshine官网上竟然有,但是为毛选中文打不开

做工还算精致过得去,但也没多好,铝光杯,空心仓

电路看不出来什么名堂,貌似是直驱的???电压降低,电流降低。有低压提示,闪绿灯,2.6V左右自动关闭手电

高亮

低亮

垃圾翻新电池

楼主:
顺便说下14500

放电到2.7V,300毫安充电中,目前充电54分钟,电流还是保持300毫安,充进284毫安,标称的500估计有门

楼主:
没有专业设备,最终485

楼主:
图片网站压缩的好厉害

网友:
绿色那个塑料的手电好像还可以

网友A:
不是实心散热的就是差评

网友B:
上星期我那个用了6年的手电坏了,上网买了两支不同的。

下面图片中,小的那那个是浙江义乌那边卖家的,12.9元包邮,不带电池不带充电器。亮度一般,颜色偏蓝。
大的那个是广州卖家的,33.8元包邮,带1电池和充电器,亮度还好。

网友C:
第一款用的欧司朗的LED,确实很不错呢,才10.9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款用的欧司朗的LED,确实很不错呢,才10.9很值!

这个看图,光有点发绿啊,下面两个就正常

网友:
3W的T6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实心散热的就是差评

官网说有1000流明,但1A的电流不可能,可能电路和仓都缩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星期我那个用了6年的手电坏了,上网买了两支不同的。

下面图片中,小的那那个是浙江义乌那边卖家的,12. ...

大的就是最常见的山货C8,一个模子出来的各种牌子

网友:
好歹还加了充电芯片,不是二极管降压充电哈哈

网友:
我也想说这个的。
我也买了七八个手电(没有超过100的),但发现手电水太深了。
稍微好一点的都三四百。
要不就是很便宜的,但当真不耐用,还容易过热保护。
怕了怕了,不敢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