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话查线器

楼主(2019-08-12):
电话查线器,也叫试线机,挺简单的,外形,和个小手机差不多。带罗旋线,线夹,水晶头,进网许可证。。主板,挺简单的,9只三极管,9只4007,完成拨号,振铃,送话,受话,主板背面,两只红色LeD,作捡测,响铃指示,后盖上的蜂呜先,响铃。按键板背面,按键板正面和显示屏,和主板用排线在接。按键板的导电橡胶。受话器啦叭,触点有点锈,清理一下。
家里没电话线,没法试了,。

网友A:
这个电话查线器居然没用拨号、振铃芯片,全是分立元件,为了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话查线器居然没用拨号、振铃芯片,全是分立元件,为了维修方便?

老机,不是如今的,全是芯片,这是分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