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懂空调参数的大佬指点指点

楼主(2019-08-12):
蓝色的TCL红色的科龙

价格都在4999前后浮动50-100元,价格一样,TCL只有2p机的apf数值:4.25 3p的页面没有,客服也不肯提供,直说符合国标一级能效
我本来想买tcl的(外观更好看点)
但是我仔细看了,却有点想买科龙。求大佬们指点,感谢.
变频能力看起来好像TCL的范围更加广,但是他不肯告知apf数值...

网友A:
变频空调买大不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空调买大不买小

这两个都是大3p好像

网友B:
买柜机都是考虑在客厅家用吧,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为什么不选择大点?TCL都是代工的,科龙和海信是一样的。能效那个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买空调要考虑维护以及实用性。TCL以后可能这个型号电路板都买不到。科龙做工比TCL好太多了,TCL的在网上技术资料都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柜机都是考虑在客厅家用吧,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为什么不选择大点?TCL都是代工的,科龙和海信是一样的。能 ...

我感觉3p的够用了.我家农村客厅用的.会客了用用的.我以为能效比比较重要.谢谢指点感谢

网友:
能效比多重要 一年省100块钱电费?

网友:
50是2P空调,72是3P空调。

                    近似一下空调的 1P = 2330W制冷量 (近似值) 这是一个要淘汰的英制单位。
实际上约定俗成不小于2400W是正1P ,型号25。
不小于3600W是大一匹,型号35
不小于4800W是正2P,型号50
不小于7200W是正3P,型号72

网友:
也不能太买大不买小了,这玩意儿不是买房,同样的条件越大越好。

你要是买的太大了。变频的也老是停机,跟定频一样的温度忽高忽低。

网友:
还是要看完整的参数,比如SEER HSPF。只看APF的话,有APF跑分作弊的可能。